[家电] 单节双节都能用,给飞利浦PQ206剃须刀改锂电

楼主(2023-05-08):
剃须刀感觉还是飞利浦的好用,实惠耐用。因为之前买过不少14500磷酸铁锂电池,于是就买了干电池款,到手就改磷酸铁锂电池供电。

淘宝上随便找了家买的

型号信息

拆开,改线,不然用铁锂电池需要占位桶,浪费空间,改完可以装一节或者两节都可以,就是串联改并联,很简单的。

3.2V,刚刚好,跟新碱性电池一样的电压,完美替换。充电可以用魅色充电器,完美!

网友:
也有个同款的剃须刀,用镍氢电池供电。

网友:
不错,改成功就好~~~

网友A:
14500锂电一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500锂电一样用

锂电电压有点高,我以前用过,刀网发热厉害

网友:
我的铁锂三元都用过

网友B:
我也有这款剃须刀
没有3.2V充电器
就买了3.7V的14500锂电池+占位桶串了二极管

要是有3.2V充电器,楼主这样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这款剃须刀
没有3.2V充电器
就买了3.7V的14500锂电池+占位桶串了二极管

论坛里的魅色充电器,我有3个,一个双槽的,2个单槽的。

网友:
飞利浦剃须刀真的好用

网友C:
以前买剃须刀,用一段时间电池和刀头都不行了。后来在京东一下买了两个和楼主同款飞利浦,好几年了,另一个还没有拆包。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买剃须刀,用一段时间电池和刀头都不行了。后来在京东一下买了两个和楼主同款飞利浦,好几年了,另一个 ...

说明还是很耐用的,价格还实惠!

网友:
这类电池就是比锂电使用时间短。

网友:
好用就行呀!

网友D:
改得不错。
但是,以前买过磷酸铁锂电池不耐用,不知道现在的耐用吗?

网友E:
锂电充电管理麻烦,这个电池电压完美替换
各取所需吧。

网友F:
关键是电池位能够刚好一样,充电管理芯片一样就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得不错。
但是,以前买过磷酸铁锂电池不耐用,不知道现在的耐用吗? ...

管他耐用不耐用,反正14500铁锂一元一节,比南孚都便宜,买了10节,用废了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锂电充电管理麻烦,这个电池电压完美替换
各取所需吧。

我有磷酸铁锂充电器,不怕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关键是电池位能够刚好一样,充电管理芯片一样就简单了。

电池拿下来充,因为我买的是干电池款剃须刀。

网友:
改锂电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