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拆解索尼磁带随身听:SONY WM-DD22,DD直驱皮带最后的机型

楼主(2023-05-08):
索尼WM-DD22是90年代初发布的,带石英锁相电路,走带非常稳定;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皮带DD最后发布的机型!

之前拆解的另一台:抖晃率最低的磁带随身听,拆解索尼SONY WM-DD22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64250-1-1.html

网友A:
成色太新了!库存新机?

网友:
这成色咋做到的?

网友:
居然是这种造型,

网友:
崭新的机器

网友:
这个沃克曼比较丑

网友:
这成色妥妥的收藏级,做工也是一流

网友:
也想弄一个牛叉磁带机,又被种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色太新了!库存新机?

也不算库存新机,只是成色比较好而已,特别是正面胶皮部分,大部分dd22正面胶皮时间长了都会粘手,这台没有!

网友B:
没看懂几个按键?机械按钮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几个按键?机械按钮控制?

是机械按键,正面4键机,侧面有3个功能切换开关!

网友:
DD 电机是无刷的吗

网友:
当年的高级货,都是拿着到处显摆的

网友:
适合收藏的成色

网友:
这机器保存的很不错,成色很好啊

网友C:
很特别的按键设计,不过这个机芯是单面的不能自动翻面。

网友:
塑料的机芯主要是成本和轻量化。如果塑料质量好,还是能用不少年的,也算不错了。

网友D:
这当时应该是索尼的低端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特别的按键设计,不过这个机芯是单面的不能自动翻面。

DD机只有DD9可以自动翻面,其它皮带DD和齿轮DD都是单面播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当时应该是索尼的低端机吧?

怎么说呢?在DD机当中属于入门级,不过机芯却没有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