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亿电通--共享充电线--拆解

楼主(2023-05-08):
废品站有一麻袋,看着都是全新没用过的,找老板要了一个回来,很好拆!感觉当充电线也很合适,估计也就是两三块钱一根,有需要的话请留言,如果需求量大就过去买回来!

网友A:
中间那块板要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那块板要去掉?

是,直接短接也行

网友B:
能拆用的器件太少。

网友C:
厂家扔到废品站的,是不是废品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厂家扔到废品站的,是不是废品货??

废品站的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拆用的器件太少。

充电头也能凑合用,单片机打磨了看不出型号。

网友:
短接,真正变成“共享”了

网友:
5v-2a的充电头没啥用啊

网友:
5v1A这个也太鸡肋了

网友D:
输出只有两根线,没有识别IC,充电最低0.5A,边充边用电量越来越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出只有两根线,没有识别IC,充电最低0.5A,边充边用电量越来越低。

真我手机测试1A

网友:
前段时间也见到废旧站有一大麻袋子的这种充电器,是酒店倒闭流出的,适配器插头用磁铁试了是铁的,估计内部也不咋地。

网友D:
无识别充电,三星测试只有450mA,亮屏电量越充越低,关闭屏幕才能增加电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无识别充电,三星测试只有450mA,亮屏电量越充越低,关闭屏幕才能增加电量。 ...

充电插头内部短接D+D-的

网友:
控制板上没看到通讯相关的电路,估计是固定密码的,和早期ofo共享单车差不多。

网友:
只有电源两芯线,不是快充

网友:
这东西为了挣钱,故意拉长充电时间,就是反人类的设计,不可能长久生存。

网友:
这是怎么实现充电的没有通信模块

网友:
这就是个反人类的东西,拆下来也没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