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解门禁电源无力开锁原因?

楼主(2023-05-08):
各位大师傅:
                  如下图,我利用12V5A一个门禁电源设计了一个人脸识别系统。可是我照下图方法接上电源线和开关线后,发现虽然人脸识别系统通过人脸识别过了,但门禁电源处的6和7线供给中控锁的电源却无力拉动锁舌(打开门)。。。。。。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没研究过,不过我猜Push1和2应该是两个开关而不是一个,意思是要搭配GND或者其它哪个...

网友:
是不是电流达不到,单独对6、7脚加电试试看。

网友:
门禁电源几乎是门逻辑电路,很简单。
你这个汽车门锁电机可能负载电流太大,第一你试试空载的时候正常不,第二你试试执行的时候电压跌的厉害不厉害

网友:
看图是线性电源,继电器控制通断。检查驱动电源是否足够、继电器闭合电阻和锁头有没有问题

网友:
感觉你接线不对,

网友:
还带电瓶的啊。单位那个电瓶不知道是不 是时间长了坏了,要去检查一下了。

网友B:
如果控制电路输出电流太小,可以通过驱动继电器,控制电源直接给中控锁供电。

网友:
这三个端子给的是开关量,无法驱动设备的!

网友:
人家标的好好的 1,2接开关量 3,4是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研究过,不过我猜Push1和2应该是两个开关而不是一个,意思是要搭配GND或者其它哪个... ...

能否画个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控制电路输出电流太小,可以通过驱动继电器,控制电源直接给中控锁供电。 ...

能否画个图示??

网友:
建议你先搞个万用表或灯泡一级级测试,成功了再组合到一起,没研究过这种不过多发表意见,以免误导...

网友:
负载电流太大

网友:
只要人脸识别的就需要独立供电,不能和门禁电源接在一起,不然很容易有问题

网友:
电源的功率太小了,连接线太长了或者太细了,都会造成开锁无力,建议提高电压到14V左右,使用功率大于100W电源试试,另外,如果你是开关汽车门锁,你这个电源提供的瞬间功率可能小了。

网友:
按图示意,人脸识别设备的1、2脚应该接电源板的5、6控制开关信号,然后控制电源板的1-3或2-3开门或关门。
另外看这个中控电源的电流也不小,或者可能把这个中控电源直接接到电源板的2-3脚,使用常闭状态单独测试供电电流是否足够。
https://club.autohome.com.cn/bbs ... 248/71350296-1.html

网友:
6、7线连接一个12V的继电器,电源直接连接到中控,通过这个继电器来判断通断,67脚给信号,继电器吸合,接通中控开门

网友:
6、7脚标的是PUSH,很明显开门控制引脚,6是低电平触发开门,与负极短路后继电器释放,7是高电平触发开门,与正极短路后继电器释放,并不是说6、7脚可以输出正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