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鼠标微动开关和机械编码器的一种维修方法

楼主(2023-05-08):
鼠标的微动开关,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出现故障,我之前维修方法是打开微动把触点清洗一下继续使用,但用不了多长时间又出现问题了,给触点上润滑油,给触点上硅油,用WD40,效果都不怎么好,还是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出现问题。后来想想触点出现问题,一般都是氧化了,把触点全部包裹起来,不接触空气应该就可以了。之前给触点上硅油,效果不好,那就用硅油把把触点完全包裹起来试试,我把一个使用了12年的联想服务器配的鼠标来做测试,把微动开关和编码器里面完全填满硅油,已经使用了2年多了,目前微动开关完好,编码器完好。后来又用相同的办法,维修了罗技的G102微动开关和编码开关(吐槽一下这个罗技鼠标,才使用一年多点,微动和编码器就都开始出现问题,按键声音也大),戴尔的鼠标微动(这个表扬下,虽然是个低挡的鼠标,但使用的是光栅编码器),这3个鼠标这样维修后,最短的使用时间都超过了一年半了,都没有再出现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维修方法还行,就分享出来。把重点说一下,用硅油,一定要填满微动开关,一定要填满微动开关,一定要填满微动开关,重要的事情说3遍,硅油填满的方法是:拆开微动开关后,先把触点轻轻打磨清理一下,把微动开关上面的外壳反过来,填满硅油后,把下面开关部分也填满硅油,再合上,擦干净外壳。也说说硅油填满后对手感的影响,联想的鼠标手感感觉不出来有变化,感觉声音变小了点点(这点不确定,联想鼠标这个微动,我之前要晚上使用,怕吵了,调过压力和行程,让它声音和压力变轻一点,行程也短一点),罗技和戴尔的鼠标微动,填满硅油后,我感觉手感和按键声音没有什么变化。我使用的是买魔方送的硅油,其它的硅油没有试过,不知道效果。前两天打开联想鼠标看了一下,微动没有漏硅油出来,看来微动开关外壳的密封还可以。用同样的方法也维修好了一个燃气热水器的微动开关,目前也是一年多了还正常使用。

我现在使用的是买魔方送的硅油,一瓶可以使用好久的,一个微动开关填满用不了多少。

网友A:
我用的缝纫机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缝纫机油

我也用过缝纫机油,也管不了多长时间。我的这个联想鼠标一直在使用,使用了12年了,期间维修过多次微动开关。

网友:
难道我还得买一瓶硅油吗

网友:
原理是隔绝空气和灰尘,防止氧化。
我给微动用过WD40 和 酒精,流到板上到处都是,微动壳子不是密封结构,我用棉签清洁了外面的,里面的油又渗漏出来。而且这些溶剂对定位引擎是危险品,有很多因此搞坏了板子的例子。
后来换了TTC防尘金微动。寿命超长,一个顶三个。

网友:
也是一种方法

网友:
竟有这种方法,
延长鼠标使用寿命,
学习了。

网友:
楼主的思路值得借鉴,感谢分享

网友:
以前修理收音机的电位器就是这样的,那时用的是缝纫机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缝纫机油

缝纫机油就是一种齿轮油吧

网友:
用过wd40,这个是不是就是润滑脂

网友:
值得借鉴  不错

网友:
这方法好,谢谢分享。

网友B:
填满硅油有没有可能偶尔造成触点被硅油隔离而触发失灵?

网友:
鼠标微动失灵的原因我一直以为是氧化,后来用显微镜观察,发现主要是一些短纤维。
触点氧化膜很薄,点击力度可以击穿,并且氧化也有一定导电性。
短纤维直径要粗壮很多,远比氧化膜厚。
清理短纤维,我是用擦镜纸沾乙醇擦,然后用吹球。注意把内部都清理下。乙醇主要是脱去纤维和触点表面的粘性的油脂,然后气吹就干净了。

网友:
收藏先下次试试

网友:
随便换一个欧姆龙7N都用5年以上,品牌微动表面都有涂层,一旦涂层磨损了,清理是没用的,跟烙铁头一样,涂层没了,抗氧化能力下降N倍。

所以换新才是正道,我的M505原装微动用大概有10年,之后换的淘宝上的1块多的欧姆龙,4~5年了,没问题,

至于受我用的多不多,有固态硬盘的记载记录是7年用了23000小时。

网友:
我用的是白凡士林,效果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填满硅油有没有可能偶尔造成触点被硅油隔离而触发失灵?

从目前的使用效果来看,维修过后的微动没有出现触发过失灵的问题。

网友:
填满硅油有没有可能造成触点被硅油隔离而触发失灵或迟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