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讲机里镍氢电池改锂电,该怎么充电?有经验的来说说

楼主(2023-05-09):
两节3.7V 3000毫安时的锂电串联,充满电应该是8.4伏。用维修电源给它充电,恒流、恒压 分别应该怎么调??

网友:
直接串联使用?有两串保护板的话恒压8.4,限流自己看例如容量的一半。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恒压充电了,只是开始时电流会比较大。

网友:
对讲机电压都没说啊

网友:
8.4v电池,恒压8.4v,电流最大1.5a

网友:
0.5C充电一般没问题,保险点用1A充电也够了

网友:
不是一组电池的话最好弄个平衡充放的保护板。

网友:
加个平衡充的保护板吧。或者用8.4v的外置平衡充,但是这样得引出3根线。

网友:
如果想省事,还是得加一个平衡充。电压为8.4V不用说,电流看自己需要,1~1.5A都可以。时间充足的话,500mA也可。如果没有平衡板,不建议直接串联起来充电,得两节分别充电后再安装上去使用。

网友:
串起来提高电压,并起来提高容量。

网友A:
最好弄个平衡充放的保护板。

网友:
改可以,两节锂电如何安装进去是考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弄个平衡充放的保护板。

电池已经买了,还没收到,卖家说直接就能用,说充电用原配充电器就行,但是原来是7.2V镍氢,充满了是近9V的电压,对锂电来说有点高了,然后充电速度也是个问题。。。

网友:
两个充电口,单独充电?

网友:
加保护板,用8.4伏锂电充不就完了吗?

网友:
加块均衡保护板,两个TP4056充电板,电流1A以下随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