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木器厂的雕刻机步进电机

楼主(2023-05-09):
一木器厂的雕刻机不正常,说是Y轴不走并且有噪音。拆开看后发现是同步电机不转了。
按理说这种电机属于一次性的,但本着救急的原则先修复一下用着,然后通知厂里负责人购买新的电机。

这是步进电机的转子,故障的原因是 这个电机在安装的时候被暴力锤击,造成电机轴从上往下整体偏移了几毫米。
由于轴承座内带有弹簧垫圈,日常运行会总是顶着转子摩擦一端的端盖。久而久之端盖磨损凹陷,导致转子卡进端盖造成卡死。

被磨损的端盖  可以看到下面的端盖明显被磨损,轴承盖外端被磨的仅剩一层皮。

定子座  内有太多磨损后产生的铝粉。实际上这已经是用压缩空气 枪吹过的了。

定子线圈

电机铭牌

清理后 安装上机,回装过程就省略了。。

步进电机的原理简述:

将定子和转子人为的分成更多的磁极,以增加电机转子转一圈需要的脉冲数。这样电机可以用在更高精度的场所。
轮流或者用pwm给定子的两组线圈通电,使得转子收到定子磁力吸引而旋转起来。

通电测试视频: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vT41187hv/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SL41187Jt/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Jz4y187tL/

网友A:
这个电机转子从壳子里抽出来的瞬间其实就已经报废了,虽然再装回去还能凑合用但是损耗会大幅加大,后果就是工作时可能会烫手~

网友B:
不带盖运行的意思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带盖运行的意思么?

不带盖运行测试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机转子从壳子里抽出来的瞬间其实就已经报废了,虽然再装回去还能凑合用但是损耗会大幅加大,后果就是 ...

对,但没办法。同样的还有伺服电机,轴承一旦损坏,即便是换了轴承再装回去也是各种报错。。

网友:
好活,值得来一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机转子从壳子里抽出来的瞬间其实就已经报废了,虽然再装回去还能凑合用但是损耗会大幅加大,后果就是 ...

工厂是安装后充的磁吗

网友:
这是步进电机吧?

网友:
学习了,原来同步电机是这样的

网友:
这是电机厂暴力安装还是雕刻机厂呢?

网友:
原来同步电机是这样的啊!

网友:
看起来蛮好的呀!

网友:
这是步进电机吧

网友:
原来同步电机是这样的.学习了

网友:
糊弄能力天下第一

网友:
里面有好多磁铁

网友:
有图有真相,有拆有讲解,好评,严重好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工厂是安装后充的磁吗

嗯 先装好转子

再放充磁机里

1秒后

拿出来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机转子从壳子里抽出来的瞬间其实就已经报废了,虽然再装回去还能凑合用但是损耗会大幅加大,后果就是 ...

为什么从壳子里抽出来的瞬间就会报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