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当当不一样,多多买的卡片水暖扳手

楼主(2023-05-09):
上次折腾管路,把水桶搞的有点渗水了。

想买一个扳手紧一下。结果,放不进去。
水平就是看一下的,根本它自己就没放平。

网友:
还是管钳好使

网友:
好家伙,这水平差这么多啊

网友:
多多的东西经常就这样的

网友:
坑多多的东西保用不保准度 !

网友:
拿锉刀磨10下就行了,再抹点机油防锈……

网友A:
这个也坑太多了,材料差点也算了,尺寸都对不上有毛用

网友:
活接换好的,扭紧。

网友:
多多坑太多了

网友:
用活动扳手,管你什么尺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坑太多了,材料差点也算了,尺寸都对不上有毛用

工具材料不能差,这么大的开口,搞不好就断了

网友:
扳手30mm尺寸是对的啊

网友:
模具设计那个大仙忘记放余量了,直接紧配,肯定是没拧过螺丝的“专家”设计出来的东西

网友:
淘宝上还有一种简易的大扳手,专拆大螺母地 ,便宜。

网友:
这也差太多了,

网友:
以公差太大不能正常使用为由退款不退货

网友:
价格决定品质---绝大多数情况下。

网友:
多多的东西坑太多

网友:
可能漆膜太厚了,加工钣金时没有考虑漆膜厚度问题。

网友:
别差那几块钱直接买个正规的活口卫浴扳手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