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小米M365电动滑板车,无法充电亮绿灯

楼主(2023-05-09):
有一台M365电动滑板车长时间没用了,充不上电了,故障现象是插上充电器一直亮绿灯,也开不了机

相关参数,型号M365,净重12.5kg,功率250w,最高时速25km/h ,载重最大100kg,看充电电压,电池应该是36V的

拆开电池底座,由于在底盘,比较脏,拆的过程没拍照,放一张拆完的底座盖

周围有一圈防水海绵,经过岁月的洗礼,已经没有弹性了,估计防水性能也不怎么样了,来个近照

滑板车内部图,内部空间很紧凑

电池参数,36V  7.8A,目测是电芯是3并10串的2600mah 的18650

侧面有个进水监测标签,也不知道红色是进水了还是没进水

电池接口拔下来,是XT30U-F的接口,电池电压17V(忘拍照了),看来是过放电了

查了该接口支持电流15A,瞬时电流30A,应对250W电机绰绰有余

刚好手头有以前玩航模的这个线

接上42V充电器试下

充电器红灯,开始工作,充了两个小时,电压38V多

但是很奇怪,断开充电器后,电压迅速掉至15V,把充电器接到充电口,还是绿灯,不能充电,把电池拆下来仔细观察保护板后,有一个按钮,就用万用表笔戳个洞,进去按了几秒

然后保护板上蓝灯亮起,一测电池37V多一点,用两根公头杜邦线插进充电口,接上42V充电器,可以正常充电

顺便测了下每串电压,均为3.712V,非常均衡,电池接回去,滑板车控制板上的红灯亮起

也能开机了,显示三格电

歪打正着,修好了滑板车无法充电的问题

整体来看,这个车的做工还不错,但是电池设计的蓝灯会一直闪烁,主控板上的红灯,即使滑板车没开机,也会亮,就导致这个车长时间不用,电池肯定会亏电,最好是每隔几个月把电充满放着(因为有自放电,也不用太操心满电影响寿命的问题),因为拆修的过程中小孩子在旁边捣乱,有些关键节点忘了拍照,请大家见谅

网友:
俩指示灯还没自放电多呢     不可能就俩灯能让电池亏电

网友:
看来质量问题

网友A:
带bms的电池包好多都是厂家耍流氓。

网友B:
我的小米滑板车 用了4年  不知道换电池划算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bms的电池包好多都是厂家耍流氓。

同意,出了问题只能返厂,第三方维修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小米滑板车 用了4年  不知道换电池划算不

平常用的频率高不,如果经常用,手头刚好有电芯,换一组电池还不错,买新电池不划算了

网友(2024-07-22):
我小米1S也是进水了   底板全是水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