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续坛友---航嘉500W金牌ATX电源WD500K炸管了,拆之--- 之修复

楼主(2023-05-09):
     五一之前,本坛坛友有WD500K炸管,如题:航嘉500W金牌ATX电源WD500K炸管了,拆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2070955
(出处: 数码之家)
就拿来研究,感谢东莞的坛友。
幸不辱使命修复,详情如下。

昨天下午收到

马上开苞,也可能是二苞三苞......

铭牌型号

整体做工非常不错,前面坛友已经有拆机贴,其他就不多说了

再看一次

板底

拆完到这里要去做晚饭了,干完饭后再来吧

吃完晚饭后,连夜修起
爆裂的NTC,SCK078,7欧8安

手上没有完全一样的,暂用502(50欧2安),替代试机吧

三脚全通的开关管,K10A60W5

美中不足,居然连散热硅胶都没有,干干净净

就是这个开关管,有个特点,就是阻抗低

手上也没有完全一样的,但有耐压更高电流更大的K11A65W,
这个管是前段时间给广州的网友修夏普电源板时备下的,拆机正品,
那些号称原装全新的不敢用,看着有差异

插入一下,,,这就是当时的夏普电源板外加两块风扇主板

经查为PFC管击穿,就是下面这个型号

也是比较幸运,换管后就修复

因为低阻抗要求,当时就买了几个同型号的管子,还剩了几个,刚好能用上

这次就加上点硅胶

然后就装好,其他都大概查了下,没有明显坏的。
就串灯试机,运气不错,一次正常点亮。
三大电压都正常

另外,说明一下,原坛友说的ST9S313C-DAG 其实是电源管理芯片,不是辅助电源芯片

辅助电源芯片在这里,小变压器上方,散热片下面压着

至此,维修暂时接束。后面需再买相应规格NTC来换上,再接好CPU供电线,到时就可以上机试用了。

久没发贴了,谢谢大家围观。

网友A:
请教一下,串灯的意思是不是串联一个40w灯泡呀,跟着电源串联起来,灯泡亮的话就没修好,如果修好的话灯泡会微亮,这样灯泡不会分压吗?摘了灯泡再接220电源会不会还有问题呀,小白不懂,请赐教,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串灯的意思是不是串联一个40w灯泡呀,跟着电源串联起来,灯泡亮的话就没修好,如果修好的话灯泡 ...

串联多少W的灯泡和所修电源(电器)功率有关,基本上串100W左右。电磁炉等需更大点的。
电源或电器功率大,灯泡功率小的话,那么灯泡就不是微微亮,而是非常亮,这样就不准确,所以需要更大功率的灯泡。当所串灯泡(合适的功率)微亮时,再摘烦泡基本都不会有问题。

网友B:
灯泡大法检修小功率开关电源确实好用,但也不是万能的。由于灯泡大多功率不大,即使在冷态灯丝电阻也比较大造成分压不小,故而有些开关电源串入灯泡后无法启动或打嗝、停振。因此我一般都是用一台1KW的电炉串入其中,既可以避免炸机又对开关电源影响较小,不致造成误判。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泡大法检修小功率开关电源确实好用,但也不是万能的。由于灯泡大多功率不大,即使在冷态灯丝电阻也比较大 ...

千人有千法,我通常的做法是小功率的对应小功率,大功率的对应大功率,灯泡常备50W 100W 200W 灯泡相对于电炉更加直观。当1Kw 的电炉用于串修电动车充电器等小功率的时候,等于没串

网友:
有技术就是好,几块钱就能修复

网友:
赞同楼主的意见。的确,串联白织灯泡是比较好的:对电器的修复与否很直观。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灯泡大法检修小功率开关电源确实好用,但也不是万能的。由于灯泡大多功率不大,即使在冷态灯丝电阻也比较大 ...

用电炉子,路子有点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灯泡大法检修小功率开关电源确实好用,但也不是万能的。由于灯泡大多功率不大,即使在冷态灯丝电阻也比较大 ...

我用的是800w的卤钨灯

网友:
羡慕有手艺的人

网友:
其实如果测试大电容端没短路,炸机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灯泡大法检修小功率开关电源确实好用,但也不是万能的。由于灯泡大多功率不大,即使在冷态灯丝电阻也比较大 ...

这也可以啊,有机会试试

网友:
佩服大佬的动手能力

网友:
维修电源技术不 错

网友:
大佬厉害,羡慕中。

网友C:
NTC老化,导致电源电流不足,也会导致开关管损坏。

所以对于功率大的电源,NTV应该并联继电器的,一个是降低NTC损耗,二个是防止NTC损坏,并波及后级。

所以,NTC损坏,还要看看并联的继电器触点是不是烧蚀了,导致无法短接NTC。

网友:
这个厉害了,手艺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NTC老化,导致电源电流不足,也会导致开关管损坏。

所以对于功率大的电源,NTV应该并联继电器的,一个是降 ...

你这个趋势值得考虑,既然炸管都是有原因的,关键是炸管的原因不挖出来,以后还会接着炸,这就是开关电源维修最头疼的事情

网友:
引用 楼主:
串联多少W的灯泡和所修电源(电器)功率有关,基本上串100W左右。电磁炉等需更大点的。
电源或电器功率大, ...

主要是利用灯泡的冷态电阻低,来限流,避免再次炸管吧,实际上灯泡的功率要根据电源的类型看来选,开关电源静态不带负载的话,灯泡功率小点问题也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