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偷懒成功了!给监控硬盘录相机建一个NTP时间服务器

楼主(2023-05-09):
我工作的物业小区比较大,十二台监控硬盘录相机分布在二个监控机房。由于每台录相机的时间运行有偏差,导致查询录相时经常出现不同机子的时间衔接不上,很是麻烦。由此我被分配了一个任务,每周至少两次对这些录相机进行手工调整时间,但是如此操作最多也只能将机器的时间误差压缩到一分钟以内,工作量增加了不说效果也不很理想。由于监控网络并不连接外网,网络校时无法实现,此我想到了在局域网内建立一台NTP时间服务器的想法,让这些录相机自动校时,不仅减轻了我的工作而且时间精度也大大提高。于是找来了一台公司淘汰下来的电脑,重新安装上WIN7系统,按照网上找到的办法修改注册表、设置服务项及端口,成功将电脑改成了一台时间服务器,经实际运行使用效果来看,每台录像机的时间偏差都在1秒以内,而且不用再去人工校时了,算是偷懒成功了

网友A:
你倒是偷懒了,就不怕工作丢了吗?不要期望你就此会更轻松

网友:
牛的,想法才是最赚钱的

网友:
在很多应用中,建立标准时间源是必须的,包括数据库等应用系统都是需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倒是偷懒了,就不怕工作丢了吗?不要期望你就此会更轻松 ...

别说出去,继续坚持每周巡视

网友:
有些路由或设备会自带NTP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别说出去,继续坚持每周巡视

社会现实就是这样的,你打工的话,你凭自己的能力,把工作都搞成很方便轻松了,最后的结果就是你下岗。别问我怎么知道的,亲身体会,要学会给自己保留一点工作机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倒是偷懒了,就不怕工作丢了吗?不要期望你就此会更轻松 ...

我想说的和你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社会现实就是这样的,你打工的话,你凭自己的能力,把工作都搞成很方便轻松了,最后的结果就是你下岗。别 ...

所以只能对自己偷懒,不要对别人说

网友:
偷懒成功??老板准备炒鱿鱼了,因为你的工作已经被电脑完成了。

网友:
调整时间如果是额外的工作,那算是偷懒了,如果是主要工作,你要去干别的活了

网友:
自己动手给老板炒鱿鱼的机会

网友C:
直接GPS转成网络的NTP服务器,好像是很简单的。
然后,只要是你上班,你就让服务器工作,你不上班就让服务器不工作,这样,你就成了不可或缺的了

直接用8266就可以完成这个工作,然后加一个GPS模块就可以了,放到室外加一小块太阳能,完美了。

以下是偷懒代码

要使用ESP8266通过串口获取GPS时间并提供NTP服务,您可以使用以下步骤:
  • 首先,您需要将GPS模块连接到ESP8266的串口上。根据您的GPS模块和ESP8266板的引脚分配进行连接,确保将GPS模块的TX引脚连接到ESP8266的RX引脚上,将GPS模块的RX引脚连接到ESP8266的TX引脚上。
  • 接下来,您需要编写ESP8266的Arduino代码来解析GPS数据并提供NTP服务。以下是一个示例代码,它使用TinyGPS++库解析GPS数据,并使用WiFiUDP库提供NTP服务: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使用了 SoftwareSerial 库来创建一个串口对象,以便将GPS模块连接到ESP8266的D1和D2引脚。在 setup() 函数中,我们启动了GPS串口通信和UDP。在 loop() 函数中,我们检查GPS数据是否有更新,并且如果有新的有效GPS数据,我们会使用 makeEpochTime() 函数将日期和时间转换为自1970年以来的秒数。然后,我们发送一个NTP请求到 ntpServerName,等待响应,并将系统时间设置为GPS时间和NTP时间的平均值。
请注意,此代码仅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实现,并且可能需要根据您的具体需求进行修改和调整。此外,为了确保准确性,您需要使用可靠的GPS模块和可靠的NTP服务器。

#include <ESP8266WiFi.h>
#include <WiFiUdp.h>
#include <SoftwareSerial.h>
#include <TinyGPS++.h>

// 替换为您的网络凭据
const char* ssid = "您的SSID";
const char* password = "您的密码";

// 替换为您的NTP服务器URL
const char* ntpServerName = "pool.ntp.org";

// NTP时间戳在消息的前48个字节中
const int NTP_PACKET_SIZE = 48;

byte packetBuffer[NTP_PACKET_SIZE]; // 用于保存传入和传出数据包的缓冲区
WiFiUDP udp; // UDP实例

// GPS模块
SoftwareSerial gpsSerial(D1, D2); // RX, TX引脚
TinyGPSPlus gps;

void setup() {
  // 连接到Wi-Fi网络
  WiFi.begin(ssid, password);
  while (WiFi.status() != WL_CONNECTED) {
    delay(1000);
    Serial.println("正在连接到WiFi...");
  }
  Serial.println("已连接到WiFi");

  // 开始GPS串口通信
  gpsSerial.begin(9600);
  Serial.println("GPS串口通信已启动");

  // 开始UDP
  udp.begin(123);

  Serial.println("正在等待GPS信号...");
}

void loop() {
  // 检查是否有新的GPS数据
  while (gpsSerial.available() > 0) {
    gps.encode(gpsSerial.read());
  }

  // 如果有新的有效GPS数据,更新时间
  if (gps.time.isValid() && gps.date.isValid()) {
    Serial.println("收到有效的GPS数据");

    // 从GPS模块获取时间
    int year = gps.date.year();
    byte month = gps.date.month();
    byte day = gps.date.day();
    byte hour = gps.time.hour();
    byte minute = gps.time.minute();
    byte second = gps.time.second();

    // 将日期和时间转换为自1970年以来的秒数
    unsigned long epoch = makeEpochTime(year, month, day, hour, minute, second);

    // 发送NTP请求
    sendNTPpacket(ntpServerName);

    // 等待响应
    delay(1000);

    // 如果有可用数据,则读取数据
    if (udp.parsePacket()) {
      Serial.println("收到NTP响应");

      // 将NTP数据读入缓冲区
      udp.read(packetBuffer, NTP_PACKET_SIZE);

      // 将4个时间戳字节组合成一个32位整数
      unsigned long highWord = word(packetBuffer[40], packetBuffer[41]);
      unsigned long lowWord = word(packetBuffer[42], packetBuffer[43]);
      unsigned long ntpTime = highWord << 16 | lowWord;

      // 将NTP时间转换为Unix时间(自1970年以来的秒数)
      unsigned long unixTime = ntpTime - 2208988800UL;

      // 使用GPS时间和NTP时间的平均值设置系统时间
      setTime(epoch + (unixTime - epoch) / 2);
    }
  }
}

// 将日期和时间转换为自1970年以来的秒数
unsigned long makeEpochTime(int year, byte month, byte day, byte hour, byte minute, byte second) {
  // 1月和2月被计算为前一年的第13和14个月
  if (month < 3) {
    month += 12;
    year--;
  }

  // 将年份转换为天数
  unsigned long days = (year - 1970) * 365;

  // 添加闰年天数
  for (int i = 1972; i <= year; i += 4) {
    if (i % 100 != 0 || i % 400 == 0) {
      days++;
    }
  }

  // 添加当前年份的天数
  for (int i = 1; i < month; i++) {
    switch (i) {
      case 2:
        if (year % 4 == 0 && (year % 100 != 0 || year % 400 == 0)) {
          days += 29;
        } else {
          days += 28;
        }
        break;
      case 4:
      case 6:
      case 9:
      case 11:
        days += 30;
        break;
      default:
        days += 31;
        break;
    }
  }

  days += day - 1; // 减1是因为1月1日是第0天

  // 将天数转换为秒数
  unsigned long seconds = days * 86400;

  // 添加小时、分钟和秒
  seconds += hour * 3600;
  seconds += minute * 60;
  seconds += second;

  return seconds;
}

// 向指定的服务器发送NTP请求
void sendNTPpacket(const char* address) {
  // 将缓冲区中的所有字节设置为0
  memset(packetBuffer, 0, NTP_PACKET_SIZE);

  // 初始化NTP请求所需的值
  packetBuffer[0] = 0b11100011;   // LI、版本、模式
  packetBuffer[1] = 0;     // Stratum或时钟类型
  packetBuffer[2] = 6;     // 轮询间隔
  packetBuffer[3] = 0xEC;  // 精度
  // 8个0字节用于Root Delay和Root Dispersion
  packetBuffer[12]  = 49;
  packetBuffer[13]  = 0x4E;
  packetBuffer[14]  = 49;
  packetBuffer[15]  = 52;

  // 发送请求
  udp.beginPacket(address, 123); // NTP请求发送到端口123
  udp.write(packetBuffer, NTP_PACKET_SIZE);
  udp.endPacket();
}

中国人要用北斗,那么,再来个北斗的代码

#include <ESP8266WiFi.h>
#include <WiFiUdp.h>
#include <SoftwareSerial.h>
#include <TimeLib.h>

// 替换为您的网络凭据
const char* ssid = "您的SSID";
const char* password = "您的密码";

// 替换为您的NTP服务器URL
const char* ntpServerName = "pool.ntp.org";

// NTP时间戳在消息的前48个字节中
const int NTP_PACKET_SIZE = 48;

byte packetBuffer[NTP_PACKET_SIZE]; // 用于保存传入和传出数据包的缓冲区
WiFiUDP udp; // UDP实例

// 北斗模块
SoftwareSerial bdSerial(D1, D2); // RX, TX引脚

void setup() {
  // 连接到Wi-Fi网络
  WiFi.begin(ssid, password);
  while (WiFi.status() != WL_CONNECTED) {
    delay(1000);
    Serial.println("正在连接到WiFi...");
  }
  Serial.println("已连接到WiFi");

  // 开始北斗串口通信
  bdSerial.begin(9600);
  Serial.println("北斗串口通信已启动");

  // 开始UDP
  udp.begin(123);

  Serial.println("正在等待北斗信号...");
}

void loop() {
  // 检查是否有新的北斗数据
  while (bdSerial.available() > 0) {
    char c = bdSerial.read();

    // 如果接收到的是'$',则表示开始接收北斗数据
    if (c == '$') {
      // 读取北斗数据
      char buf[64] = {0};
      int i = 0;

      while (true) {
        if (bdSerial.available() > 0) {
          c = bdSerial.read();

          if (c == '\r') {
            break;
          }

          if (i < 63) {
            buf[i++] = c;
          }
        }
      }

      // 分离数据
      char* p = strtok(buf, ",");
      int time[6];

      for (int i = 0; i < 6; i++) {
        time[i] = atoi(p);
        p = strtok(NULL, ",");
      }

      // 将日期和时间转换为自1970年以来的秒数
      unsigned long epoch = makeEpochTime(time[0], time[1], time[2], time[3], time[4], time[5]);

      // 发送NTP请求
      sendNTPpacket(ntpServerName);

      // 等待响应
      delay(1000);

      // 如果有可用数据,则读取数据
      if (udp.parsePacket()) {
        Serial.println("收到NTP响应");

        // 将NTP数据读入缓冲区
        udp.read(packetBuffer, NTP_PACKET_SIZE);

        // 将4个时间戳字节组合成一个32位整数
        unsigned long highWord = word(packetBuffer[40], packetBuffer[41]);
        unsigned long lowWord = word(packetBuffer[42], packetBuffer[43]);
        unsigned long ntpTime = highWord << 16 | lowWord;

        // 将NTP时间转换为Unix时间(自1970年以来的秒数)
        unsigned long unixTime = ntpTime - 2208988800UL;

        // 使用北斗时间和NTP时间的平均值设置系统时间
        setTime(epoch + (unixTime - epoch) / 2);
      }
    }
  }
}

// 将日期和时间转换为自1970年以来的秒数
unsigned long makeEpochTime(int year, int month, int day, int hour, int minute, int second) {
  // 1月和2月被计算为前一年的第13和14个月
  if (month < 3) {
    month += 12;
    year--;
  }

  // 将年份转换为天数
  unsigned long days = (year - 1970) * 365;

  // 添加闰年天数
  for (int i = 1972; i <= year; i += 4) {
    if (i % 100 != 0 || i % 400 == 0) {
      days++;
    }
  }

  // 添加当前年份的天数
  for (int i = 1; i < month; i++) {
    switch (i) {
      case 2:
        if (year % 4 == 0 && (year % 100 != 0 || year % 400 == 0)) {
          days += 29;
        } else {
          days += 28;
        }
        break;
      case 4:
      case 6:
      case 9:
      case 11:
        days += 30;
        break;
      default:
        days += 31;
        break;
    }
  }

  days += day - 1; // 减1是因为1月1日是第0天

  // 将天数转换为秒数
  unsigned long seconds = days * 86400;

  // 添加小时、分钟和秒
  seconds += hour * 3600;
  seconds += minute * 60;
  seconds += second;

  return seconds;
}

// 向指定的服务器发送NTP请求
void sendNTPpacket(const char* address) {
  // 将缓冲区中的所有字节设置为0
  memset(packetBuffer, 0, NTP_PACKET_SIZE);

  // 初始化NTP请求所需的值
  packetBuffer[0] = 0b11100011;   // LI、版本、模式
  packetBuffer[1] = 0;     // Stratum或时钟类型
  packetBuffer[2] = 6;     // 轮询间隔
  packetBuffer[3] = 0xEC;  // 精度
  // 8个0字节用于Root Delay和Root Dispersion
  packetBuffer[12]  = 49;
  packetBuffer[13]  = 0x4E;
  packetBuffer[14]  = 49;
  packetBuffer[15]  = 52;

  // 发送请求
  udp.beginPacket(address, 123); // NTP请求发送到端口123
  udp.write(packetBuffer, NTP_PACKET_SIZE);
  udp.endPacket();
}

网友:
省时省力的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GPS转成网络的NTP服务器,好像是很简单的。
然后,只要是你上班,你就让服务器工作,你不上班就让服务 ...

没错,大型机房的NTP服务器就是利用北斗或者GPS进行报时,相比走网络的延时小很多。
时间同步对于分布式系统是至关重要的,甚至要毫秒级的单位。

网友:
win98 时代可以命令行net time同步时间(内网)……现在都是海康威视

手动校时

配置网页校时,与计算机时间同步配置-系统-系统设置-时间配置,选择手动校时-与计算机时间同步。

定位校时  仅部分GPS的设备支持

管理平台(4200),iVMS-4200客户端校时

自动校时 进入系统配置-常用-开启自动校时 (外网)

批量校时,右上角工具-批量校时,勾选需要校时的设备

NTP校时  ,内网搭建校时服务器。

网友:
自由巡视才好划水,如果是定时就麻烦点。

网友:
请问有具体方法吗?我也干着相同的工作,还望指点一下,谢谢.
手里有台运行着的WIN2008的服务器

网友:
恭喜楼主摸鱼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