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PDD无牌20V锂电链条锯清理拆解电池包粗制滥造

楼主(2023-05-09):
大概是家里上抖音看直播PDD买的链条锯,20V小脚电池包,说是电池不好用,还好跟另外两个锂电钻电池包插脚是一样的。
试了一下锯树效果一般,只能说比手动快一点,电池包发热厉害。打开链条盒里面都卷满了杂草和尼龙线,清理一下泥土。

也不知道里面有没有减速齿轮,有刷电机

同样是家人看直播买的两把锂电钻和洗车机,都是20V的

这个是故障电池,不充电也不放电,我以为是饿死了

结果电压量下来大吃一惊,有4.35V的,有3.54V的,严重不均衡

充电MOS管Q5也烧坏了,导致保护板不能停充,问题比想象中大

更换MOS管后发现保护板漏电,有一节掉到2.92V的,板子没得救了,放弃,拆散吧

测试容量,结果更是吃惊,1A放电,才233mAH容量,简直刷新了我的认知

粗制滥造的山寨货真心要不得,下面看看另一个故障焊台啥原因,上电偶尔花屏

有时候又正常

然后用一段时间又花屏乱码了,最后检查下了故障是那根山寨220V电源线,换了一根品牌台式电脑的电源线就再也没有花屏了

淘宝红包买的电容,一包10只,三分钱,每个都长得不一样,印字也模糊

容量测下来更是参差不齐,无语了

最后上个表格,那个链条锯报废电池的电压和容量数据,链条锯电芯平均是33g,报废锂电钻电芯平均36g,内阻就不说了,上百了都,都是粗制滥造的山寨货

网友:
屁多多上的东西也敢买,百分之99是Y货。

网友A:
充电钻一套30包邮。电池盒换三节好一点的电池就30元,就别指望太多了。

网友B:
能用就行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钻一套30包邮。电池盒换三节好一点的电池就30元,就别指望太多了。

那些直播的可能并不便宜哈哈,算了,以后告诫家人不要乱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用就行系列

用两三次就坏了,浪费资源,唉

网友C:
用这种链锯要格外注意安全

网友:
好的电池包都比机器贵了

网友D:
好电池不便宜啊,这种廉价电动工具还没有好的电池贵

网友E:
便宜没好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电池不便宜啊,这种廉价电动工具还没有好的电池贵

进口电芯比较贵,其实也不指望用多好的电池,一般水平也行啊,这个太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便宜没好货啊

就怕直播间卖得也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这种链锯要格外注意安全

双手扶稳也还行哈哈

网友:
链锯我买过角磨机套件,不太好使,后来就买了220V东成和20V的大有,杂牌的比较麻烦不敢买,其实想想好的电机好的电池,好的链条链板那个不是很贵的。其实最强悍的链锯是大艺的220V的高速链锯,那些搞木雕的都用它

网友:
电池还没到白菜价时

网友:
只有买错的,没有卖错的

网友:
直播带货的忽悠人,能用就行,自己用就换好点的电池

网友:
就这种最浪费资源了。还不如海鲜牌的,家用还能用个1-3年。这就纯是电子垃圾。

网友:
家人?一般亲戚吧。帮帮团的家人买电动工具居然不找楼主帮忙而去直播间下单?我都是把买多了用不着的扔给他们用了。

网友:
这种锂电工具,都是买裸机自己组电池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