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1995年拉脱维亚产四波段收音机拆解(Salena-216)

楼主(2023-05-09):
这个是苏联解体后的产品,拉脱维亚的坎达瓦无线电厂继续运转,该厂属于Radiotekhnika生产协会。20世纪90年代,苏联的接收机都是在那里生产的,
名字叫Salena。
接收参数:
FM:87.5-108MHz
SW:11.6-12.6MHz
MW:530-160kHz
LF:150-280kHz
使用IC:
TDA5710(接收),飞利浦原厂
К174УН7(低放),苏联产低放IC,等同欧洲TBA810S
简介:
TEA5710的一个特点是没有中频匹配电路,也没有频率检测电路。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额外的压电陶瓷滤波器,以提供相邻通道上所需的选择性。
还有一个双中频放大器,消除了压电陶瓷滤波器之间可能的相互影响,提供了更好的信号放大。频率检测器是基于CDA型压电陶瓷鉴别器。该芯片采用24引脚封装。
印刷电路板是由单面玻璃或夹层玻璃强化塑料制成。接收器是用广泛使用的电容K10-17、K50-35、K50-68或类似的电容组装的。电阻器如MLT-0,125或C2-33,村田的压电陶瓷滤波器SFE10,7MA5。线圈L1和L2缠绕在5毫米直径的框架上。线圈L1 - 5圈,L2 - 6圈,直径为0.4-0.5毫米的搪瓷绝缘的ПЭВ-2或类似的电线。缠绕后最好用石蜡浸泡线圈。线圈有5-6毫米长的黄铜调谐芯,有M4螺纹。L3线圈是无框架的,用0.4-0.5毫米的PEV-2线缠绕在直径6毫米的心轴上,圈数为2.5。

网友A:
为啥要做的这么长

网友B:
有谁知道扬声器接线端口引出的一根白色电线有啥作用。

网友:
细长条,外观有点个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要做的这么长

用了椭圆喇叭

网友:
这个老古董了

网友:
拉脱维亚,亚美尼亚,爱沙尼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谁知道扬声器接线端口引出的一根白色电线有啥作用。

用作天线吧

网友:
但是看到背面已经有一根独立的天线了。

网友:
模拟电路设计能力强大,

网友:
古董收音机,保存的不 错

网友:
形状比较特殊,成色很好,比较稀罕

网友:
苏联老大哥的产品耐操

网友:
除了是国外品牌,没发现比佛山无线电长的旧货好。

网友:
品相很好,值得收藏

网友:
除了芯片是90年代的,其他都是70~80年代的材料与工艺,比如PCB板、电阻电容。

网友:
看到飞利浦了。。

网友:
收藏级别啦,品相真不错

网友:
内部比较宽敞,符合俄国那边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