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出租的房子装电问题,什么品牌的电线物美价廉

楼主(2023-05-09):
房子是出租用的,装电什么品牌的电线物美价廉(最好是是品牌)?望大家分享经验

网友:
短时间用,没想回收的话就直接铝线吧,用个几年不是问题

网友:
世界上哪有物美价廉的产品……
一分钱一分货(合格产品),一块钱2分货(奢侈品)。
硬要说物美价廉,那就买国标线吧,对着标准来验收(单位长度电阻是否合格、长度是否短斤缺两)

网友:
我都是去废品回收站收的库存或者拆下来的电线,价格比全新的便宜很多。就是不成卷要多接头。
店里网上便宜的电芯多不是纯铜。我以前新屋装修时线用光了,被迫买了一点,铜色发黄还有发黑的,还好是低功率照明电路,不然早就着火了。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一块钱2分货

网友:
老实上国标线吧,出了问题起了火灾或租户触电责任都是房东,没必要省这些钱。

网友:
那就用那种国标的单股护套线了,比多股线便宜一些。

网友:
你也没说你是哪里的,金龙羽,你那里有没有。安全第一哦

网友:
最不能省的就是管与线,出现损失得不偿失。
我们湖北这边我还是比较依赖武汉二厂,飞鹤。

网友:
废品站里可以买到

网友:
电线一般就是在当地小范围使用,我们这里都是指定的红旗电缆,国标电线。这种钱省不得的

网友:
是啊,我装修的时候也是没钱,可是电线还是要用兰州众邦的,水管用的是金牛。至于怎么来的,那就有办法可想了,反正小鸡不尿尿,各有各的道

网友:
只能去二手平台淘了,看谁家装修多出来的电线,便宜质量也不算差

网友:
上国标线吧

网友:
买国标带护套的软线吧。

网友:
不管自住或出租,必须用合格的电线,万一电线过热火灾有死伤,卖了房子都赔不起。必须买品牌线,因为一出问题检查很多费时费工。现在电线不贵,人工贵。主线最好用单条铜线,过载能力更强。别用铝线,接头容易起火。

网友:
现在都是暗线,要买资格的线

网友:
电线这东西一分钱一分货,追求价廉基本等同于假冒伪劣。

网友:
这钱省补了啊,买当地大多数人都认可的品牌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