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跟风买的新讯随身WIFI,貌似吃灰了

楼主(2023-05-09):
不到5块钱买的,有卡槽,高级管理三个SIM卡选项。 但是插上自己的手机卡(电信、联通)都是信号灯红灯闪烁,你们的能使用吗?

软件版本:UFI_ZX_HW01CTDD_V052_211220
WEB版本:WEB_V1.0.137b#

楼主:
更新一下。可以用了。 电信联通没问题,移动不行,认卡,不联网。就这样吧,我不用移动卡

水边大佬的方法,纸盒系列刷机文件与教程。替换个通用文件就行了。

联通

电信

网友A:
这个明显是插移动卡的啊
你换移动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明显是插移动卡的啊
你换移动卡试试

哪里看得出来是要插移动卡?看版本号吗?

网友B:
你的切卡不要密码?我的切卡需要输入密码,密码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切卡不要密码?我的切卡需要输入密码,密码不知道。

怎么切卡,还有密码是不是上面写的 12345678  或者1234567890     ?

网友C:
我撸了两个 一个试了插电信卡可以用 改卡1就行 不要密码 另一个还没试 想等第一个的流量用完再试 看到一个办法 你试试看

网友:
这个要先激活自带的卡才可以控制,新讯一般是联通卡

网友:
以前常出差使用过,现在流量基本上够用

网友:
我也有一个,看这么多朋友都发了,我就不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明显是插移动卡的啊
你换移动卡试试

移动也不行滴。

网友:
收到001C也是三卡槽,切卡无密码,插卡就是默认插上的sim卡
只是没激活的状态开机一段时间连上随身wifi后不是wifi重启就是设备重启,大家有这种情况没???

网友:
到手没通电就拆了esim 然后装移动卡,一开始还能识别到卡  能显示APN,也能上网 ,但是过一会APN就空白了,移动卡就显示无效。然后装别的移动 电信都是无效卡。联通还能识别到卡。具体没试能不能上网。

网友:
这个是技术活,还要点耐心。。

网友:
没看是什么方案吗

网友:
有的说可以插卡有的说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撸了两个 一个试了插电信卡可以用 改卡1就行 不要密码 另一个还没试 想等第一个的流量用完再试 看到一个 ...

有没有按上面的连接卡托和屏蔽罩才能使用?

网友:
这货基本是电信和联通,用移动卡要刷基带,我试了基本是这样

楼主:
实名认证,激活后 也不行 吃灰吧

网友:
联通卡 亲测可用
红灯是不是需要等会儿
开机都是红灯,过会儿就好了

网友:
我的没卡槽...........丢着没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