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一个固件问题反复重启的金正A24型号的MP4

楼主(2023-05-09):
以前在某鱼上买了4个MP3(MP4),今天的主角是金正A26,之前还能正常用,用了几天就反复重启,外形

背面电池盖掉了一边卡扣,所以用胶布粘上

电池做成的可拆卸

拆开发现按键是单独一块小板,通过排线链接,电池供电连接到小板上的,

充电口跟我手里的一根线是反的,所以焊下来之后飞线链接的,对了,反复重启跟电源没关系,到手就这样飞线的,之后用了几天才出问题

网友A:
还需要拆下来刷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需要拆下来刷固件?

不是啊,根本就没有固件流出来,最大的问题是网上搜不到这MP4

网友:
感谢分享,这种只能拆着玩了

网友B:
这种维修起来很难得的,特别是固件,厂家不一定提供。

网友:
这个不是金正的吧
你见过哪个大厂的模具上写手机号?
这个应该找不到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维修起来很难得的,特别是固件,厂家不一定提供。

所以我也没找厂家,在网上没找到任何关于这MP4的资料,

网友C:
找不到固件的话,它就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啊,根本就没有固件流出来,最大的问题是网上搜不到这MP4

根据主控和屏号搜搜试,以前有个专搞MP3和MP4固件的论坛

网友D:
有没有可能是供电不足引起的

网友E:
有可能是电池不行了

网友:
有可能是硬件问题引起的重启,没有固件只能从硬件入手

网友:
这东西现在还有人玩?

网友:
这种现在找麻烦了,以前刚出来的时候根据主控就可以找到通用固件,现在网上很难找到了

网友:
也有一个MP4卡在启动界面上,找不到固件。

网友:
放太久丢固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不到固件的话,它就不能正常工作。

对,没有固件就完全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主控和屏号搜搜试,以前有个专搞MP3和MP4固件的论坛

搜过,没有,懒得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可能是供电不足引起的

插电脑USB接口显示链接电脑的标志,没有任何问题,应该不是供电问题,而且电池跟USB口双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可能是电池不行了

换了电池也一样的,而且是电池跟USB口一起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