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求助,选个什么样的焊台可以解决我的问题

楼主(2023-05-09):
最近开始组装锂电池,受空间限制,电池排布只能是三层,每层6-7个电池,然后每层让商家激光焊接了半成品,现在需要用1X20的铜带连接上下层,当初计划的是用锡焊搭接铜带,结果手头的雪驹T12配合C6大马蹄无法给铜带上锡,是自己的手法不对,还是需要一个更大功率的烙铁或者高频焊台,麻烦大家给看一下,提出您宝贵的建议,谢谢

楼主:
锡在铜带上熔化后,冷却后用手一抠就掉下来,求解

网友A:
直接咸鱼淘一套二手快克205焊台吧,价格也不贵,焊这种简直太轻松。如果你要兼顾平常焊微小零件使用,那就上快克203。

网友:
打孔拧螺丝?150w往上的大功率烙铁试试?

网友:
试试300W老式烙铁

网友B:
风枪辅助在用烙铁焊接,我试过效果很好!逆向拆焊点也同理。

网友:
150w或200w木柄烙铁 。想小巧点就20-200w双功率的烙铁  白光或固特都可以。

网友:
烙铁功率不够,这玩意,就算是205,245上锡都不会很流畅。
如果只是自己DIY这一组,以后没机会用大功率烙铁,那可考虑上个老式外热300W的烙铁,二三十元。也可以加风枪或者火烧个铜块啥的将就
长期有需要的,最低要求205,想好焊流畅,得JBC470或者白光T33.

网友:
看铜带感觉用300~500W的老式烙铁应该可以。

网友:
买枪式大功率烙铁,速度要快

网友:
锂电池别用烙铁焊,容易坏

网友:
锡焊不如打孔螺丝固定

网友:
应该是烙铁功率不够铜带散热快

网友C:
你要是开工厂的就去买大功率焊台,要是自己偶尔焊一下,就听楼上的花几十块买个300-500瓦电烙铁。我焊点焊笔的50平方铜条,啥烙铁也不用,两个搭在一起,在燃气炉上烧,热了后用焊锡丝往上杵,焊得倍结实。

网友:
看图片你似乎是要焊电池的抽头,那么,这个距离电池太近,热能都被电池吸走了,一味增大烙铁功率也不是好办法,搞不好会使电池受热过度。建议在连接片边缘打小孔,如图,边缘留2毫米宽度,如图所示,打孔时,铜片底下垫上薄钢片,防止打坏电池壳。在孔边焊接,就容易多了。我们焊法拉电容的连接铜片就是这么焊的。

网友:
先用防风打火机预热,甚至你这种情况如果是硅胶线的话,拿防风打火机直接焊都行。

网友:
黄花有200瓦的电烙铁,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咸鱼淘一套二手快克205焊台吧,价格也不贵,焊这种简直太轻松。如果你要兼顾平常焊微小零件使用,那就 ...

感谢朋友的回复,经过了解205噪音有些大,确实平时用的机会比较少,兼顾其它上203的不知道能不能胜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风枪辅助在用烙铁焊接,我试过效果很好!逆向拆焊点也同理。

感谢朋友的回复,有风枪推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是开工厂的就去买大功率焊台,要是自己偶尔焊一下,就听楼上的花几十块买个300-500瓦电烙铁。我焊点焊 ...

感谢朋友的回复,最近比较忙,抽时间实践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