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拆修联想ThinkPad MORFFHL激光静音鼠标,用牙膏抛光修复方形微动

楼主(2023-05-09):
       以前买的一个联想ThinkPad MORFFHL激光静音鼠标,用一段时间后,右键不灵,关键时刻不好用,扔在抽屉里。最近拿出来,故障依旧。网上浏览一下,这款鼠标的微动故障率不低。已经拍了两只松下棕点微动,在路上。忍不住动手先拆开鼠标,看看微动到底是什么原因损坏?结果是弹簧片锈蚀,应急用牙膏抛光修复,看看能管多长时间。

下面是拆解修复过程。由于大家都很熟悉鼠标,解释不多,自己看图:

底部下方这个Δ符号处,是开仓按钮,按下它,打开电池仓换电池:

打开电池仓,有点像瓢虫亮翅起飞的形象:

内部装有两颗5号电池,不用铁片增重也有分量:

用电热吹风机将不干胶滑片吹热,便于揭下:

揭下滑片后,看见4颗固定螺丝:

用T6梅花批头旋下固定螺丝:

螺丝是含镍不锈钢材质,有磁性:

打开盖子:

内部做工还不错,四向滚动倾斜轮设计,所以前头有高、低四个微动:

左、右微动使用的是松下07K(黑点),全银,力度0.65N,寿命800万次(据称官方说100万次,可能与定制有关),行程相对短一点,手感偏软:

编码器固定在与滚轮一体的支架上:

下图是鼠标光学引擎,采用安捷伦公司LaserStream 激光引擎系列的ADNS-7530芯片,属于无线系列整合型,入门级,小型封装激光传感器:

取下编码滚轮组件:

取出电路板:

电路板背面:

无线收发芯片采用NORDIC(北欧半导体)公司的NRF24LE1G,,NRF24LE1G是内嵌2.4GHZ低功耗无线收发芯片IC, 封装QFN32,

取下光学透镜组件:

激光LED集成在传感器内部,只能看见激光束出射孔及反射入孔:

看见电路板上微动的焊点,左右微动均采用两脚型:

天线采用贴片陶瓷天线,可以隐约看见内部的黑影线条:

左微动,按键帽上有47字样:

右微动,按键帽上的字样为49,与左微动不同,弄不懂,难道这两个微动技术指标不一样?

用小刀小心翼翼拨开有故障的右微动上盖,注意不要把四个角的固定柱弄断了:

从四个方向同时慢慢拨开,最后取下上盖:

拆开后的情况:

内部的静触点氧化轻微,问题不大:

用竹牙签摩擦清理一下静触点:

微距观看簧片,氧化结痂严重,是按键不灵问题原因:

将弹簧片放在手指上,用牙签粗头端+牙膏进行研磨抛光:

研磨抛光的效果很好:

按顺序装回去:

用烙铁头将微动上盖4个固定柱烫一下,封装还原:

将电路板装回去,没啥问题:

上电脑,左键功能正常:

点右键,弹出菜单,功能恢复正常:

第一次用牙膏抛光修复方形微动,不知道能用多久。已经拍了2个松下棕点备用,下次再出故障就换上新的微动。这个小经验也许对你有用,谢谢观看!

网友:
这个就难说了,感觉还是换了可靠点。

网友:
修微动方法不 错,过程很详 细

网友:
可以折腾,就是好鼠标。

网友:
太小了,拿着很小。

网友:
一滴 WD40   或者 日本AZ 防锈剂

WD40 好像有腐蚀塑料迹象  我现在不怎么用了

网友:
又是不锈钢螺丝,又是全银开关,联想的鼠标用料很好。

网友:
又看到有人说用神油了

网友:
不是通用微动。
很特别的设计

网友:
47/49是膜具穴号方便追踪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个鼠标,接收器没有了,放在那吃灰

网友:
这鼠标看上去还不错~

网友:
学到知识了,谢谢分享。

网友:
拆得不错很详细

网友:
这么小的零件也可以完美拆解并恢复

网友:
看这图片真舒服!是什么设备照的?

网友:
这种微动,结构限制了寿命。
其实这种鼠标配重挺好的,有手感,当然也不至于重到拿着手酸。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

网友:
细致呀,我最近也修了五六个此鼠标,图省事,花2.7元买了10个轻触微动开关
6*6*7.3  我手里的是这种,用卡尺量了好几次才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