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这是电池没电吗?要按f1才能进系统时间也不准

楼主(2023-05-09):
用了大约五到六年的台式机开机很久显示器才点亮还需要按f1才能进系统时间也不准了。

网友A:
寿终正寝了,换了吧

网友B:
是电池没电了

网友C:
4G内存,跑系统太费劲了,加到16G,再换个固态装系统,还能再用5年。

网友D:
进bios看看时间是否正确,

网友E:
引用 网友C:
4G内存,跑系统太费劲了,加到16G,再换个固态装系统,还能再用5年。

关键是都四代了,怎么还用4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寿终正寝了,换了吧

也只能更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电池没电了

不知道电脑主板电池设计寿命是多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4G内存,跑系统太费劲了,加到16G,再换个固态装系统,还能再用5年。

这台机械硬盘的台式机不太常用所以没有升级硬件怕固态硬盘长时间不通电掉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进bios看看时间是否正确,

时间也不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键是都四代了,怎么还用4g

以前我是用电脑比较多的现在居然用手机比较多了所以不想升级硬件还是把钱省下来买好点的手机。

网友:
换主板电池 咯

网友:
我出邮费扔给我吧,换掉我的848板子升个级

网友:
感觉像电池没电。进bios看看系统时间

网友:
不经常开的话,电池可能欠压。换个电池,BIOS清除下,重新设置

网友:
换电池试试,又不用花多少钱

网友:
硬盘很大程度上会影响进系统速度和自检速度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关键是都四代了,怎么还用4g

好像是六代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像是六代了吧

估计他说的是ddr 4......

网友:
主板电池没电了,换上调好时间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