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罗技g700 无线鼠标的折腾之路

楼主(2023-05-09):
罗技g700 几年前的一款旗舰鼠标 性能没得话说 最高是5700的dpi(对于我这种游戏玩得少的够用了)。主要是看中了它侧边的多按键,可以自定义设置各种宏和快捷键。g700是用单节5号电池的,支持有线模式边充边玩。
虽然当时看来这种还挺好的,但是按照现在的眼光来看,确实太重了,再加上以前的鼠标用料好,厚实,装一节5号电池重量来到140g了,于是就有了改造的想法。
  最开始只是单纯的改省电,其实也就是换换低频的晶振,虽然能省电,但是有线模式就用不了了。必须得用镍氢电池来回更换。
      在闲鱼上找到那种5v转1.5v充放一体的模块(10块一个买的,大怨种)。顺手就把充电口改了,去掉原来的老式充电口,改成type c的了。改完之后放下锂电池和原来装普通电池差不多重。,用着还是觉得重了
又想着减重了,各种打孔,剪塑料件,万幸算是轻了一点,到了105g左右。还好这鼠标驱动里面有游戏、普通、省电三种模式可选择,并且省电模式还是可以调1000mhz回报率,这挺好的。
再就是这个鼠标的主板换微动 那就有点考验水平了,上下主板是排针排母的连接形式,但是上主板的排针焊盘非常脆弱,温度和手法没掌握好,直接掉焊盘,那就得飞线了。按照网上各路大神的方法,改了上下热插拔,顺便把左右按键微动也改了爪簧热插拔(这爪簧挑微动的),就这样算是把这个鼠标改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了吧。下一步可能会把上盖左右两边打孔,再减重吧。
就这样用着吧

网友A:
5700DPI是硬件上限、卖点而已,真这么用的就是用不利索的人,1000Hz回报率同理

鸡眼挑微动,针脚掰弯即可,问题不大

电池……锂电自放,很可能是负效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5700DPI是硬件上限、卖点而已,真这么用的就是用不利索的人,1000Hz回报率同理

鸡眼挑微动,针脚掰弯即可 ...

那个不是鸡眼热插拔 是爪簧热插拔,比鸡眼稳固多了。电池这个问题暂时只能这样弄

网友B:
这是真折腾啊,打孔是为了散热嘛

网友C:
为什么喜欢轻的呢?重能重到哪?轻的感觉太没质感了,我喜欢拿重点的。

网友D:
因为重的用着累,尤其是996每天十几个小时,重鼠标累得断手。除非换成摩擦力小的硬垫,重鼠标才没那么累。
最重的金属滚轮应该换成G502X或者G900的镂空滚轮能减重10克以上。
G700的S9500激光引擎太耗电了,一两天用完。G604的hero光学引擎能用250个小时。
G604的侧键和DPI增减键位置偏后,后面的侧键在虎口,DPI按键在食指关节,罗技真是用屁股想的。

网友:
高DPI,对于小屏幕来说,用处不大。我也喜欢轻的鼠标。

网友:
我也喜欢轻的鼠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真折腾啊,打孔是为了散热嘛

单纯减重 太重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喜欢轻的呢?重能重到哪?轻的感觉太没质感了,我喜欢拿重点的。

当你拿习惯了5-60g的鼠标,再去拿100g左右的,感知就很明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重的用着累,尤其是996每天十几个小时,重鼠标累得断手。除非换成摩擦力小的硬垫,重鼠标才没那么累。
...

两个时代的产物 但是个人觉得g604的握持手感比g700好,我可能习惯掌心有支撑的鼠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重的用着累,尤其是996每天十几个小时,重鼠标累得断手。除非换成摩擦力小的硬垫,重鼠标才没那么累。
...

g700耗电是直接和引擎有关,还是和其他的电路有关

网友E:
楼主 micor接口改tpyec接口 怎么弄的   网上又看到这个无损替换的可惜自己不会打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 micor接口改tpyec接口 怎么弄的   网上又看到这个无损替换的可惜自己不会打板

我是不打算要micro 口的 所以有点强制拆下来的(用斜口钳夹下来 边加热边拔),我没热风枪 烙铁加热不好拆,还好没掉焊盘

网友F:
没看明白,鼠标不都是增重吗?如果觉得重了,那说明不适合你。

网友D:
引用 楼主:
g700耗电是直接和引擎有关,还是和其他的电路有关

罪魁祸首是激光引擎。
其次是主控比较古老,耗电量较大。

网友:
我认为就一个鼠标而已,能用,稳定即可。不必太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看明白,鼠标不都是增重吗?如果觉得重了,那说明不适合你。

市面上没有那么完美的鼠标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罪魁祸首是激光引擎。
其次是主控比较古老,耗电量较大。

那看来是无解了,只能这样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