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67AE+TH58TFG9DFLBA8C 超频

楼主(2023-05-09):
Sean那里买的SK6221+JS29F64G08JCND1双贴 16G SLC用了十年,印象中一开始就有掉2.0的毛病,后来换过U口,把U口磨短,都不稳定,最近使用频率高了还发现掉盘,懒得再修了

在范总那里弄了一个SM3267AE+TH58TFG9DFLBA8C单贴 64G MLC,写入比那盘差了点,不过要启动兼容性的前提下,也没什么选择了,能稳定跑3.0的速度就比它强了,而且模拟CDROM是必须的,这个容量大能装大镜像。到手即超频,默认就1F,超25,27可以跑圈过,2F就量产过不了,29就不试了,读取提升幅度较大,写入小幅提升

最后是新旧两个盘的AS-SSD跑分

楼主:
很久没玩,才发现模拟CDROM需要改VID/PID,否则BIOS里面不认U盘分区,顺便发现了,所谓的CDROM掉速,应该是因为前面放的ISO文件不是整数大小,导致了没有4K对齐,我在计算后设定固定容量的CDROM分区大小就没发现掉速,当然了改VID把CDROM放最后也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A:
稳定才最重要,别速度快了,哪天读不出来时急了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定才最重要,别速度快了,哪天读不出来时急了也没用。

不至于的,写不进倒是有可能

刚刚测试了,虽然测试能通过,但是实战拷文件速度会掉0,过山车,改回25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