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1998年立陶宛造便携式调频收音机(Abava-253)

楼主(2023-05-09):
简介:
Abava-253便携式收音机自1998年起由K立陶宛的andava无线电厂生产。该收音机被设计用于两个VHF频段:FM1 65...74和FM2 87.5...108 MHz。机壳的设计与早期型号''Abava-8330''和后期型号''Abava-252''相似。该收音机是基于TEA5710射频和中频MS以及TDA7056低频放大器构建的。中频频率为10.7MHz。无中频放大电路,选择性是通过两个压电滤波器来实现的,其共同带宽为150kHz。调谐是由KPU完成的。接收器有一个音量控制和一个高频音控制。扬声器由一个3ГДШ-27或类似的进口动圈组成。接收器的电源是通用的:由6个A-343电池或2个3336扁平电池或通过网络的内置电源提供。额定输出功率0.25W,最大功率0.6W。A-343的电池寿命为60小时。该收音机台的尺寸为322x95x80毫米,重量为1公斤。该机有两个设计版本

网友:
又一款长条形的收音机。

网友A:
质量应该和德胜的差不多吧。

网友:
近20年了还保养的这么好,真是有心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质量应该和德胜的差不多吧。

No,No,No ,请注意那个喇叭

网友:
这么好的宝贝也有啊。现在应该还能用吧。

网友B:
喇叭还是拉脱维亚同款吧?PCB和元件总算有90年代的样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喇叭还是拉脱维亚同款吧?PCB和元件总算有90年代的样子了

喇叭相同的,这种折痕有点特别,射线状折痕,有讲究的。两款机子的喇叭都是苏联(俄罗斯)进口的。

网友:
收音机估计会是咱们这一代人的念想了,下一代人多数是抱着手机过日子了,但愿不会只抱着手机。

网友:
这个造型很少见

网友:
少见,看着不错

网友:
立陶宛的收音机挺简单的,不知道效果怎样

网友:
古董级的收音机

网友:
用集成片好简单啊

网友:
如果功能还正常就牛逼了,这个做工就是很常见的以前老物品的做工

网友C:
好像拆了两台,功放芯片的散热片数量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拆了两台,功放芯片的散热片数量不一样。

有三台

网友:
做工精致用料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