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R8025ac时钟芯片改北极星钟表,解决钟表变慢的问题

楼主(2023-05-09):
北极星钟表,80多买的,2年左右了,每天慢2秒左右,没有补偿电容,不可调,只能换8025了,
大家觉得哪个品牌的扫描挂钟准呢,除了电波钟。

芯片到了不到2元,

漆包线焊接上,67连正极,3连原来的晶振其中1角,11连负极。

安装好,芯片放在了左边,正好放下。

1.3v镍氢充电电池,电流125uA,

新的华太碱性,1.63v,电流179uA,
和论坛的相比,还算省电的。
和改之前应该电流没变化。

改完,过几天汇报时间是否准确。

有用6206+太阳能+电池/电容改供电的吗,老家父母的挂钟时间长了,电池没电,老人也想不起来换,想着用太阳能供电,一劳永逸,不用怕没电了,房间是有些暗的。

补充内容 (2023-5-29 20:21):
20天过去了,目测慢了1秒,比之前好多了.

网友A:
房间暗没事,可以加大太阳能电池的电压即可。

比如用18V空载电压的电池板然后稳压到1.8V给2.7V的法拉电容,估计开灯都能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房间暗没事,可以加大太阳能电池的电压即可。

比如用18V空载电压的电池板然后稳压到1.8V给2.7V的法拉电容 ...

有时间实验一下高耐压的电解行不行,太阳能只能给电解充到比较高的电压,再稳压到1.5-1.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房间暗没事,可以加大太阳能电池的电压即可。

比如用18V空载电压的电池板然后稳压到1.8V给2.7V的法拉电容 ...

我看6206 多数是1.8v的,钟表会不会变快,还是有1.5v的6206

网友:
房间太暗了,太阳能估计要让你失望。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用那种计算器上的太阳能,多弄几个并联,然后在用个法拉电容,估计能凑合用

网友:
179uA,一节碱性电池可以用一年多,一年定期换应该不麻烦。

网友B:
晶振两端加一端双绞漆包线当电容,修剪长度来调节误差就可以,没必要外挂芯片

网友:
搞那种可以接电的挂壁数字钟,

网友:
原来这种扫秒的表也可以改8025啊,原以为只改数码的或LCD的。

网友:
也还不错,后续验证准不准

网友:
一直以为这种机芯是集成晶振的,今天长见识了

网友C:
最好先换晶振试试,我3元的钥匙扣电子表换晶振6天了一秒不差,以前1天慢8秒。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晶振两端加一端双绞漆包线当电容,修剪长度来调节误差就可以,没必要外挂芯片 ...

并联只能变慢,对于慢的只能串或换晶振。

网友:
最近8025的热度好像已经过了!

网友:
确实,只有快的钟在晶体两端并电容可以减慢

网友:
我感觉锂电池方案并不好,锂电池的寿命不过1-2年,还不如换个干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先换晶振试试,我3元的钥匙扣电子表换晶振6天了一秒不差,以前1天慢8秒。 ...

就是。好的晶振误差小。我的电子钟用的是日本大真空晶振,一个月也才差5秒。
碱性电池怕漏液

网友:
换8025方便,室内光照弱加小块光伏板效果不好,2块叠加提升电压可以试试

网友:
想改钟看我帖子,刚好有太阳能和不需要太阳能灯改装我也是懒人

网友:
自家用的钟一般一个月差个几秒,这个晶振精度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