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玩点情怀,跟风受挫一个SM3252小u盘

楼主(2023-05-09):
前段时间看到西装大佬和2545889167大佬在玩3252  ,板子不错。于是眼前一亮。后面你懂得。

其实我最开始接触diy u盘  就是当初买了3252  3257  up19.  现在3252的u盘几乎绝种了。所以前段时间  鱼上很多的电子盘3252引起了我的注意买了20个  就是想回味下曾经的经典。

下图是买了电子盘过后,斥巨资100去买了个64g 的slc好盘,当初我只知道这是slc  不知道这是4ce的颗粒,所以双贴电子盘很尴尬,识别8ce只能开出4g出来,心灰意冷  前段时间就扔一边了

下图是大佬给我去嘉立创白嫖的 3252双贴板子,拿到就洛铁上了锡(我洛铁技术很菜,2022年以前 洛铁都是拿来清理焊盘的,大佬们不要见笑)

摆件就不说了,摆好了上铁板烧

过了一会儿  烧好了一面就是下面这鬼样

另一面就不能用铁板烧了,手动先把主控焊好   其他小料在摆好用疯抢吹就ojbk,吹好就是下面这贵阳

当然焊好了  我肯定直接上机 了,没焊好炸了就炸了,好在led灯闪了  检测芯片哪个软件打开  识别3252了。意思就是ojbk了
然后肯定直接干颗粒上去了   干上去洗干净就是下图这鬼样

接下来上电  开机  8ce完美识别

开卡都懒得设置   直接开始  ojbk

然后跑分秀一下

跑分看着还行   最后跑10圈庆祝一下

很稳定

最后装个高品质外壳

最后感谢  两位大佬   让我水了一贴,同时也感受了一把  什么叫情怀

楼主:
最后我想问下 大佬们   有好点的usb2.0  推荐吗   我买的这个u头明显厚了影响装壳

那种薄点要

网友A:
666,活捉,原来这就是你的号

网友B:
大佬强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666,活捉,原来这就是你的号

才知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佬强的啊

不是大佬  洛铁技术为零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大佬  洛铁技术为零

大佬明显谦虚了,这做工嘎嘎板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佬明显谦虚了,这做工嘎嘎板正啊。。。

是真的,2022年以前,我的洛铁主要是拿来清理焊盘的,后来买了一些3267ac翻车  ,重新焊了10几个3267主控,我才发现  还勉强能用,  不过我一般是不轻易玩tosp的,还是bga简单方便点。所以现在洛铁技术只是凑合能用

网友D:
好货     8G  够用了    一个win iso  还没有超过6G

网友:
用一个少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货     8G  够用了    一个win iso  还没有超过6G

就是板子贴起来比较麻烦

网友E:
楼主的手艺刚刚的,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手艺刚刚的,厉害。

大佬过奖了

网友F:
不是应该优先用铁板烧装芯片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应该优先用铁板烧装芯片面吗?

这个看个人喜好哈,反正你选择一面,主控面  主控肯定是要洛铁去搞才放心我

网友G:
不错不错,大家都越来越有情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错不错,大家都越来越有情怀了

我还买了几个up19,改天也玩玩

网友:
enmm...
有板子PCB图吗?我有两片三星50NM MLC也想玩玩

网友H:
USB头淘宝搜沉板USB公头,买触片是铜的。我也是上了好几次当才买着合适的。我折腾的是3255.
我是在这家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USB头淘宝搜沉板USB公头,买触片是铜的。我也是上了好几次当才买着合适的。我折腾的是3255.
我是在 ...

好的  谢谢大佬  我也去买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