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咨询大佬这种tigo爱国者主控2258G的SSD盘,能不能开卡

楼主(2023-05-09):
在海鲜市场想买SM2258G的盘,看见一种爱国者Tigo---256G的盘,看了盘体后,感觉是带六角芯片的板子,是不是这种盘坏了不能开卡,厂家加密了。谢谢大神们指点一下,图片送上,敬请鉴赏,先谢过!

网友A:
路过 百度说“不知道你找到答案没有, 我刚好问过原厂,如果是SM2258G AB这个主控,是无法二次开卡的,主控里面有一个保险丝,只能开一次卡,开完卡后熔断,相当于锁死了” 但是也有人说“用SM2258XT也开卡成功”

网友:
这个是金泰克啊......

网友:
楼上说的对,看图标是金泰克

网友:
随便开,刮刮乐你说他是什么盘他就是什么盘

网友:
F上的标好敷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路过 百度说“不知道你找到答案没有, 我刚好问过原厂,如果是SM2258G AB这个主控,是无法二次开卡的,主控 ...

你信了百度就信了鬼了,这个方案随便开,就是软件比较贵,有一些平替的方法,开出来数据比较难看罢了。

网友:
我昨天发了同样的主控

网友B:
看到六脚芯片后,我的感觉同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六脚芯片后,我的感觉同楼主

ROM芯片是8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