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acer电源适配器,HIPRO HP-A0904A3

楼主(2023-05-09):
电脑正常开机玩着,忽然黑屏了。发现电源适配器坏了,指示都不亮。遂拆开看个究竟。本人小白,有懂的指点一下,谢谢!

放冰箱里一个小时,大锤砸,基本无损打开。

随便的量了一下,最大的电容通电有300v。
后面两个输出电容及输出正负极蜂呜档会叫,是不是短路了?
大神看下哪个元件坏了?

把几个元件焊下来,又测了一遍输出端不短路了,电容没事。只是那两个三脚的是什么,拆了两个下来量,其中一个2脚3脚短路会叫(B的2脚3脚叫,A的不会)是不是这个坏了?还有两个是电阻吧,标的390也蜂呜叫。

网友:
这么多胶不好搞

网友:
铭牌好山寨,但电源看上去这个电源也不是山寨货啊,

网友:
看上去还不错

网友:
大同小异,方案都差不多!

网友:
根据描述,肯定是输出短路了。我曾经碰到一个输出线短路的,也是日货的大牌子。

网友:
看做工还行,这么多胶也不好拆,买一个也不贵。

网友:
胶多看不清。
从整流二极管下手,拆下来测下好坏,
再拆输出共模电感,由此往两边测,应该能找出短路点

网友:
做工不错,是正品

网友:
买新的方便

网友:
为啥要放冰箱里

网友:
按9楼意见一步一步的检查,应该能找到短路原件。

网友:
看看低压端有没有电压

网友:
输出短路了

网友:
确定是电源的问题么,这玩意几辈子很难坏掉呀,而且这个认证这么齐全很正规的样子,能给打这么多胶就是个很不错的电源。还是建议看一下线路方面,电线接头处,电脑接口有没有问题。  或者测试一下这个电源的输出。 下手的话从前往后吧,从高压向低压,先看看大电容有没有300V 在往后走看一看,这个电源很难坏 很难坏掉。

网友:
或者直接买剪线版 19V 笔记本电源就行,二手的超级便宜,可以买台达的,或者群光的 都可以,超级稳定很多年都不损坏非常稳定的很没问题。 我的笔记本已经连续工作11年了,没看错11年了,因为大学就开始淘宝开店电是我的值班电脑,就是常年开着,我也是好奇心驱使自己拆开电源看过一次,个头还没有你这个大,电容被我切坏了一个,然后5元买了一个装上去用到现在也没一点点问题。  这个电源买一个新的也不贵,二手的更是便宜,直接买二手的吧,这个做备件使用。

网友:
正版的做工还是不错的!
谢谢分享~

网友:
电源做工不错

网友:
品牌电源,质量应该不错,既然输出短路就从输出端开始慢慢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