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求助我的笔记本电脑这是怎么啦?电池电量显示0%且会自动重启

楼主(2023-05-09):
1、我的笔记本电脑里电池电量显示是0%,无法充上电。
2、两节电源线后,会自动开机,而且每次开机后,大概就3-4秒,还没进入任何界面,总是自动重启一次,才能进入系统。

请问一下,是什么原因啊?我该如何处置?尤其是第二条问题的解决。谢谢为盼!

注:好久没来坛子了,向大家问好了!

网友A:
到了换新本的时刻啦

网友B:
这个情况试一下关机充电一段时间,如果还不行,要不就是电池真的挂了,要不就是笔记本认为电源适配器不是原装的拒绝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了换新本的时刻啦

囊中羞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情况试一下关机充电一段时间,如果还不行,要不就是电池真的挂了,要不就是笔记本认为电源适配器不是原装 ...

试了的,不行。我用的就是原装电源,估计是电池不行了。有啥子办法没?自己换电池?

网友:
可能是电脑没检测到电池启动失败,导致的重启。笔记本电池有锁,不解锁自己换电池基本不能充电。

网友C:
我以前用三星的970EVO PLUS 1T做启动盘,有遇到类似问题,,,把他变成从盘就没这事了。 2020年的新本本

网友:
BIOS清除

试试

网友D:
电池或者主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或者主板问题

如何办?望指导,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用三星的970EVO PLUS 1T做启动盘,有遇到类似问题,,,把他变成从盘就没这事了。 2020年的新本本 ...

怎么设置的,望教教我

楼主:
请教教我,看看如何处置,谢谢

网友:
上图片呀,这样才好判断嘛

网友:
感觉是电池有问题

网友:
你插上电源线后,
用U盘进 winpe看看,
是否还会自动关机,
若不会,
就是 win 系统中毒了,
系统中了病毒后,
也会一直自动关机的。

楼主(2023-07-11):
换了一块电池后,恢复了正常。

网友:
这种问题,哪里需要议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