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tp-link wdr8610 ac2600拆机

楼主(2023-05-09):
全网首拆…+原装12v适配器 cpu 7621at
路由器稳定性不错,2.4G天线小,信号比外置要差点,5G可以。

网友:
这电源比之 前的好不少啊

网友:
板子上很干净,小芝麻很少,集成度很高。

网友:
做工用料都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好喜欢这种网口带灯的路由器,一看就是高端货

网友:
电源确实比9v的好的多,这个普联路由家用版和商用版只是板子上dcdc输出一个用了固态一个用了电解

网友:
散热器有点夸张!

网友:
看这天线是真天线啊,不像有些假的4天线,只有两根是真天线。

网友:
tplink还是这种风格,元件往小了集成,大大的板子,稀稀落落的元器件

网友:
18w的功率,路由器功率有点大

网友:
这散热片太大了吧,我的辣鸡路由器上面居然没有扇热片,之前热的时候会断网,我摸到外壳很烫,我自己拆开加了一小片散热器就不会断网了,

网友:
有时间了折腾一下,改个外置天线玩玩。

网友A:
tp只能买V1.0的东西,版本号越往后缩水的越厉害

网友:
tp就是缩水的代名词吗?

网友:
祖传7621AT或7621DAT还要用到多久

网友:
这个看着挺牛

网友:
引用 网友A:
tp只能买V1.0的东西,版本号越往后缩水的越厉害

缩水三剑客的带头大哥,岂能浪得虚名

网友:
使用4*4实现高速的?

网友:
网口还带灯,不多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