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奇怪的编译问题,问题解决

楼主(2023-05-09):
为了实现这个配置向导,在gpio.c里面定义了两个数组GPIO_RCC和GPIO_PROT,在gpio.h中声明了这两个数组,在main.h中包含了gpio.h,每个.h文件都包含了main.h。
在另一个工程中编译是没有问题的,运行也正常。
奇怪的是这个工程,在led.c和key.c中引用了GPIO_RCC和GPIO_PROT,编译报错会提示找不到定义的两个数组,从左边的文件夹来看led.c已经包含了gpio.h,且通过编译预处理#ifndef _gpio_h_ 和#endif 也可以看出已经定义过_gpio_h_了,第4行和第5行的颜色要淡一些,并不是涂了黄色,下面也有涂了黄色的,字体颜色是要黑一些的。
如果在#include "led.h"下一行写上#include "gpio.h"也是会编译出错,提示找不到GPIO_RCC和GPIO_PORT这两个数组。
只有把这两个数组的声明写到led.c和key.c里面引用之前才可以编译成功。编译成功之后程序运行正常。

工程打包网盘下载

感谢4楼 mmxx2015 提示

问题解决的工程打包网盘下载

楼主:
话说这个配置向导真心好用,同一个功能运行在不同的PCB板上,不同的PCB板引脚配置是不同的,用这个来快速配置IO实在是太方便了。

楼主:
在这个用了FreeRTOS的工程里面,只是把gpio.h包含到main.h里面就可以了,编译不会提示找不到GPIO_RCC和GPIO_PORT这两个数组。

网友A:
这是重复定义_gpio_h_导致的,把.h中的定义或gpio.h中的这个宏定义改一下就行了。

我习惯以文件名来定义这种宏,如
#ifndef BIT_BAND_C_HEADER
#define BIT_BAND_C_HEADER
……
#endif //BIT_BAND_C_HEADER

这样重复定义的几率很低。

楼主:
只要名字是唯一的,不会出现重复定义的情况,就算有重复定义,编译的时候会报错的。
不过有可能bit_band.h的问题,我再看一下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重复定义_gpio_h_导致的,把.h中的定义或gpio.h中的这个宏定义改一下就行了。

果然是这个文件的问题,左边是很久之前写的,右边是后来写的。

网友:
"在main.h中包含了gpio.h,每个.h文件都包含了main.h"

这种习惯其实很不好,交叉包含,虽然有#ifndef, 会把包含关系搞的很乱,我一般是main.h包含子模块的.h,反之尽量不包含

网友B:
请教这个配置向导是怎么弄的,好久没搞STM32了,这是Kell的功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这个配置向导是怎么弄的,好久没搞STM32了,这是Kell的功能吗?

这个是keil自带的功能,8051和ARM都能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keil自带的功能,8051和ARM都能用

这是新版本才有的功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新版本才有的功能吗?

应该一直就有的功能吧

楼主:
keil的帮助里面搜索 Configuration Wizard 就可以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