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最便宜的,支持arduino的,可以用433m遥控库的单片机是什么?

楼主(2023-05-10):
单片机不需要支持联网,用8266浪费了。新手请教各位大神推荐单片机芯片。

还有请问一下,网上买的433m遥控,遥控器带开关可以卖到10元包邮,成本怎么做到的?用的什么单片机芯片啊

网友A:
不用arduino,随便用任何一款便宜单片机,手撸代码就可以搞定

网友:
用的专用的2264什么的编码芯片

网友:
很多是专用发射接收成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arduino,随便用任何一款便宜单片机,手撸代码就可以搞定

随便推荐几款?有多便宜啊?

网友B:
最便宜都是牛屎的,另外看看论坛里2毛单片机也可以
再说arduino 最便宜的应该就只有 ch552 了,1块多点,或者 stm32f030 好像不到2块 都有arduino库长期更新
在高一点就是 atmega48 4k空间,attiny系列没必要看了
手推车的 arduino 就别考虑了,就一个人搞,看不到更新和维护,同样一个人搞8051的ch552比 手推车也就坑坑学生

网友:
遥控器带开关,没有单片机,接收用一个专用的解码芯片,可以输出控制的结果,直接控制继电器。芯片就几毛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便宜都是牛屎的,另外看看论坛里2毛单片机也可以
再说arduino 最便宜的应该就只有 ch552 了,1块多点,或 ...

那如果 不用ardunio,那用什么IDE?对应的库多吗?找资料也要方便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便宜都是牛屎的,另外看看论坛里2毛单片机也可以
再说arduino 最便宜的应该就只有 ch552 了,1块多点,或 ...

了解了了一下,这是价格是单芯片,还要加晶振什么的,成本接近ESP01  4元的价格了啊,还是不划算

网友:
https://github.com/DeqingSun/ch55xduino
ch552 一个芯片 1个10k,3个电容,一个复位用下载开关,一个usb接口
就能usb接电脑下载程序了

网友B:
https://github.com/stm32duino/Arduino_Core_STM32
stm32f030 不到2块 8m晶振几毛钱 1117-3.3降压1毛多,然后就能用arduino写代码,接 st-link 给32下载程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随便推荐几款?有多便宜啊?

坛里2毛单片机即可,
以下是RF接收代码,只要放在200US定时器中断里,就可以接收了,
,

void RF_EV1527(void )

//=================================
{
           if( rfin ==1)   //----------数据接收IO
{

if(rfstart1==1)//是否找到同步头?如果找到同步头就由低到高开始接收
{ //A
if(lo_buf>hi_buf)//判断是否低电平
{
if(lo_buf>=5&&lo_buf<=9&&hi_buf>=1&&hi_buf<5)   // 12  4
{
rec_count++;//是低电平
cs0<<=1;//左移动一位
}
else rf_er=1;//接收失败
}

else if(lo_buf<hi_buf)//判断是否高电平
{

    //==============  4  12   -   2  6
if(lo_buf>=1&&lo_buf<5&&hi_buf>=5&&hi_buf<=9)//判断高电平是否大于900us和低电平大于200us
{
rec_count++;//是高电平
cs0<<=1;//移动一位
cs0++;
}
else rf_er=1;
}

else if(lo_buf==hi_buf) rf_er=1; //高低电平周期相等,接收错误

if(rf_er==1)
{
rfstart=0;
rec_count=0;
rfok=0;              //===============接收错误重新来
}

else                //===============开始接收cs0数组一直++
{

if(rec_count==8){cs2=cs0;}          //==============接收到8个数据放在cs2数组里

else if(rec_count==16){cs1=cs0;}    //==============接收到8个数据放在cs2数组里
}

if(rec_count==24)                  //==============接收到8个数据放在cs0数组里

{

rfok=1;//接受信号OK,这里判断并且解码,

rfstart=0;

}

hi_buf=0;
}              //if(rfstart1==1)函数结尾

//  124    62
else if(lo_buf>=30&&lo_buf<=130)//判断同步头  60
{
rfstart=1;//检测到正确的同步头
rec_count=0;//接收位数,清除0
}

  53. hi_buf++;   //高电平++
  54. lo_buf=0;
  55. rfstart1=0;
  56. rf_er=0;

  57. }

else
{

lo_buf++;    //低电平++

if(rfstart==1) rfstart1=1; //开始接收标志
else hi_buf=0;
}

//------- END =--------------------
}

网友B:
其实最早看到2毛单片机我也心动了。。。可惜我只会用arduino
最终也就放弃了 毕竟rom太小 只能用几个简单的io 还要专门学这个片
我能硬着头皮把新唐的ms51折腾的跑起来就已经够可以的了。。

前些日子还想着把py32整合到stmduino里。。。最后也放弃了 没有底层基础 造不出来上层的高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最早看到2毛单片机我也心动了。。。可惜我只会用arduino
最终也就放弃了 毕竟rom太小 只能用几个简单的 ...

ARDUINO最低需要几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ARDUINO最低需要几块?

看支持的片和你要用什么功能
价格前面已经写了
就跟车一样,劳斯莱斯、五菱宏光、吊车、卡车、拖拉机都是车
看io 主频 电压 接口 容量,还有你动手能力,买什么都要自己设计电路焊接
什么需求都没有就淘宝买得起什么就买什么

网友:
要最便宜,看起来想批量生产,要求arduino,似乎是一般爱好者的需求,真的好奇怪。

网友:
我也是想学学看,有的东西不用也学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最早看到2毛单片机我也心动了。。。可惜我只会用arduino
最终也就放弃了 毕竟rom太小 只能用几个简单的 ...

2毛单片机指的哪个?方便提供个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github.com/stm32duino/Arduino_Core_STM32
stm32f030 不到2块 8m晶振几毛钱 1117-3.3降压1毛多, ...

感谢告知,我去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