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给亿伟25P电池加个被动均衡

楼主(2023-05-10):
这组亿伟25P做好用了快半年,发现充不满,测量有压差0.2v,就想做个均衡,然后买了被动均衡板。不知道样用没用。

网友:
被动均衡是通过电阻放电来达到电压一致的吧

网友:
可以,其实我都是加个时间控制器,充电到80-90%左右,不充满

网友:
这板子挺好。很多通用的板子都是留出来几个焊位。

网友:
么有续航要求的话,不用充满,冲个9成就可以

网友:
电芯不一致造成的电压不一致,  被动均衡效果不大, 还容易造成自放电,不能长期存放!

楼主有动手能力, 应该向平衡冲方面发展, 航模基本上都是平衡冲,大电流电芯能保持一致性, 对电芯的品质要求太高了!

网友:
这个被动均衡品控很烂,差点把我电池搞死了,有的会莫名其面漏电,
我还以为是我电池不行,结果发现是被动均衡耗电,全拆了,不敢用

网友:
平衡充是不是更理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