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四线电阻的电压端与电流端

楼主(2023-05-10):
比如这个1欧姆的电阻,它是四线的,怎么判断哪一对引脚是电流引脚
,哪一对是电压测量端呢,一般来说电流引脚的导线应该粗一些,电压引脚的就可能很细
当然也可能一样的粗细。若果是前者把电流通过电压引脚输入岂不是很容易烧断吗

网友A:
还有这样子的电压和电流分开的电阻?图片上的哪个是四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样子的电压和电流分开的电阻?图片上的哪个是四线的? ...

1欧姆的是四线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样子的电压和电流分开的电阻?图片上的哪个是四线的? ...

看这是四线的吧

网友:
电流端应该不通吧

网友B:
本身无需区别。成对使用就行

网友:
也许它就没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身无需区别。成对使用就行

按理说应该有区别,特别是毫欧级的四线,通过电流很大,测试端没必要搞那么粗

网友C:
砸开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第一次看到四线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砸开看看就知道了。

给我1万家元,我给你砸一个看看

网友:
你这些稀奇古怪的宝贝还真不少

网友D:
你的表精都不够,毫欧表很容易区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表精都不够,毫欧表很容易区分吧

怎么区分呢?

网友E:
小功率的四引线电阻没有区别,大功率的粗的引线是电流,细的是电压。

网友:
居然还有电阻引出电流线和电压线……奇怪的姿势又增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功率的四引线电阻没有区别,大功率的粗的引线是电流,细的是电压。

也就是说,电压测试端从电阻内部引出,提高测量精度. 学习了

网友F:
涨见识了,真还没有见过四线的电阻。它是用在什么场所

楼主:
引用 网友F:
涨见识了,真还没有见过四线的电阻。它是用在什么场所

哈哈,没想到你还没见过这个,意外了

网友:
这样形状的4线电阻还是第一次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