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合泰BS83B08C 编程与烧录求助

楼主(2023-05-10):
求助各位大佬,我这有个合泰BS83B08C的触控芯片,现在是单击闭合,再次单击断开的程序

想改为按住闭合,松开断开这种,但无奈小弟不会编程不会烧写固件

希望大佬们看到能给予点帮助(什么方面的都行),谢谢

这个是为了改卫生间镜子接入米家,模块是点动的物理按键,需要把精致原有的触摸改为点动模式

米家接入模块

米家接入模块

镜子原有触摸开关

镜子原有触摸开关

网友A:
按住闭合松开断开,那要开不是得一直按着?

网友B:
加个单稳电路试试

网友C:
合泰的编程器好像不便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住闭合松开断开,那要开不是得一直按着?

那个小米的接入模块是点动自锁模式的,所以想把原来的触摸开关改成点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单稳电路试试

我看TB上有双稳态的,但是那个抗干扰能力太弱了,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合泰的编程器好像不便宜吧。

嗯,tb上看了下都不便宜,主要问题是我不会编程还不会烧录,知道这里大神比较多,就过来求助了,大佬有认识的推荐的吗,可以有偿

网友D:
合泰不是给玩家搞的片。。。
你这编程都不会,芯片就没必要考虑了
普通电源-电阻-按键搞吧。。。
看看类似楼道声控灯的电容延时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合泰不是给玩家搞的片。。。
你这编程都不会,芯片就没必要考虑了
普通电源-电阻-按键搞吧。。。

好的,谢谢大佬

楼主:
型号:BS83B08C
简介:触控按键式Flash单片机
描述: 该系列单片机是一款具有 8 位高性能精简指令集且完全集成触控按键功能的 Flash 单片机。该系列单片机具有内部触控按键功能和可多次编程的 Flash 存储器特性,为各种触控按键的应用提供了一种简单而又有效的实现方法。 触控按键功能完全集成于单片机内,无需外部元器件。除了 Flash 程序存储器,还包括 RAM 数据存储器和用于存储序列数据、校准数据等非易失性数据的 True EEPROM 存储器。内部看门狗定时器和低电压复位等内部保护特性,外加优秀的抗干扰和 ESD 保护性能,确保单片机在恶劣的电磁干扰环境下可靠地运行。 该系列单片机提供了内外部高低速振荡器功能选项,且内建完整的系统振荡器,无需外接元器件。其在不同工作模式之间动态切换的能力,为用户提供了一个优化单片机操作和减少功耗的手段。通过内部 SPI 和 I2C 接口,可方便与外部设备之间的通讯,I/O 灵活、定时器模块和其它特性增强了该系列单片机的功能和灵活性。 该系列触控按键单片机能广泛应用于各种触控按键产品中,例如仪器仪表、家用电器、电子控制工具等等。

特性:CPU 特性 • 工作电压: - fSYS=8MHz: 2.2V~5.5V - fSYS=12MHz: 2.7V~5.5V - fSYS=16MHz: 3.3V~5.5V • VDD=5V,系统时钟为 16MHz 时,指令周期为 0.25μs • 提供暂停和唤醒功能,以降低功耗 • 振荡器类型: - 内部高速 RC – HIRC - 内部低速 32kHz RC – LIRC - 多种工作模式:快速、低速、空闲和休眠 • 内部集成振荡器,无需外接元器件 • 所有指令都可在 1 或 2 个指令周期内完成 • 查表指令 • 63 条指令 • 6 层堆栈 • 位操作指令 周边特性 • Flash程序存储器:2K×16 • 数据存储器:288×8~512×8 • True EEPROM 存储器:64×8 • 看门狗定时器功能 • 多达 22 个双向 I/O 口 • 单个与 I/O 口共用的外部中断输入 • 单个 10-bit PTM 用于时间测量、捕捉输入、比较匹配输出、PWM 输出及单脉冲输出功能 • 单个时基功能用以产生固定的中断信号 • 串行接口模块包含 SPI 和 I2C 通信 • 低电压复位功能 • 8/12/16 个触控按键功能 • 多种封装类型:16-pin NSOP/SSOP/QFN,20/24-pin SOP/SSOP/QFN

资料PDF地址:麻烦大佬们帮看看,谢谢
HOLTEK-B…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ZpbMeS_9Ea6x7uHYf9o0yg?pwd=3776
提取码:3776

网友:
合泰的东西只有大公司批量生产才会考虑,个人玩家不会去碰这东西的
你先去淘宝看看合泰下载程序的编程器多少钱。。。
有这钱能买一堆开发板和芯片了
买个10几块钱的esp8266开发板 看几段视频 抄抄代码 都能自己做了

网友:
合泰,中颖,。。。这些编程器都好贵,个人很少玩。

网友:
你换个io兼容的你会的芯片上去不就行了,非要搞ht的吗。脚不兼容你飞线上去自己写个程序兼容下就行了。

网友E:
米家有的模块是可以输入点动信号的 你找找,我手上用的就是

另外 和泰的编程器我有 但是和楼上一样的看法 没两把刷子玩不起来的

楼主(2023-08-27):
引用 网友E:
米家有的模块是可以输入点动信号的 你找找,我手上用的就是

另外 和泰的编程器我有 但是和楼上一样的看法  ...

感谢大哥,我已经找到人帮弄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已经找到人帮弄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