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剥皮力神21700la升级戴森V8电池

楼主(2023-05-10):
闲鱼上花36元收了一块亮蓝灯没锁但不耐用的戴森V8电池,V8原装电池是台湾molicel的20700动力电池能替换它的也就是三洋20700,可太贵想用用量大又便宜的国产动力21700。

19元买的21.5mm的钻头给电池支架扩孔,一没注意把总负极处给捅过头了。

菜青虫处每节12元购入9节拆机力神21700LA内阻都在8.*,并联充满后重新测内阻选出比较接近的6节。

21.5mm钻头扩出的孔,力神21mm的标准腰身捅入困难。只能剥皮上

电池支架都是独立仓,没外皮也无需担心短路。

到手的这批力神21700la,负极就2个焊点打磨,正极一半没焊点有也在边沿。看来应该是工厂流出的焊接不良品

正极再加片绝缘

加盖一侧,三个间隔处有间隙掉落金属会有短路隐患。高温胶带覆盖

准备0.1紫铜片和0.15镀镍钢片

点焊组装

整组52.2毫欧内阻,比原装70多的升级好多了。

把拆下的保护板焊上

还是从总正极开始逐一焊接,原极片是紫铜镀镍我那点焊机是无能为力。

两面上满锡,T12刀头温度开到最高尽量缩短加热时间

逐一覆盖焊接好的电极,最怕短路。保护板靠干簧管检测是否在吸尘器上,确保组装时周围没有磁铁也别手贱在没组好前按开关。就不会锁板

组合,充电测试。蓝灯没锁

吸上磁铁按压开关。蓝灯没问题

装好换到机器上用,电池成本36+19+12*6=127元。不担心后期使用费用了,再去淘一个给爸妈使用。

网友:
改造很成功

网友A:
戴森的机器改什么电池都不能根本解决续航短的问题

网友B:
这个是接上机器才会检测,不用热切换也不会锁?

网友C:
又省下一笔开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戴森的机器改什么电池都不能根本解决续航短的问题

可以魔改,电池盒上下切割开改2并6串21700。实际家庭打扫,续航时间已经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接上机器才会检测,不用热切换也不会锁?

拆和装都要正确,先总正或正负,再按顺序。就不会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省下一笔开销

有增加一笔开销。淘回自用机器上带的电池已经改了三洋20700C

网友D:
外壳挺新的~~
力神电池还是不错的

网友:
锂电池轻巧,容量大充电快,一坏还真不省心不省钱!
铜片+镍片组合,这个好评!还自有点焊机~有点专业

网友:
成功改造。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壳挺新的~~
力神电池还是不错的

商品评论有反应循环多后有差异,但不怕以后再换就得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商品评论有反应循环多后有差异,但不怕以后再换就得了。

坛子里,不是对菜青虫家里的电池评价不错嘛?

网友E:
完成制作,消耗的时间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坛子里,不是对菜青虫家里的电池评价不错嘛?

菜青虫发来的电池是不错,但这力神不给力,好多反应循环多了后就有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完成制作,消耗的时间不少。

备料时间长,要找到性价比高的得花时间等

网友F:
引用 楼主:
菜青虫发来的电池是不错,但这力神不给力,好多反应循环多了后就有差异。 ...

一分价钱一分货,要不就直接上三洋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分价钱一分货,要不就直接上三洋电池?

一直是勤俭持家,已经改过三洋20700C的,想改21700电池的。索尼VTC6A应该是最好,还是价格的原因用国产的试试。

网友:
成品太贵,自己组实惠,但是也要工具齐全。我还得慢慢攒点焊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