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卡胜利KU202/威克士WE210原装驱动太贵!改换小钢炮无刷驱动~

楼主(2023-05-10):
KU202用了好几年,驱动板忽然烧了(可能是进水?)

某宝一看,全新一套一百多快,小黄鱼拆机的也要好几十块
新裸机现在也才一百来块了,换原装驱动太贵了,经过一晚上研究,把16.8包邮的小钢炮无刷驱动换上去了,
近乎完美,就电量显示位置对不上,暂时没有其他问题,只需要改一下开关的线序就行。

更改前:

更改后(蓝白线根据自己需求选择其中一根就行):

开关线序:

电容干涉了

自己重新绕的电机,转速提高10%

电容换成固态电容,驱动板前端的角,稍微打磨一点

完美装入

除了电量指示灯有点偏差,线性和最低转速和原装的基本一个样。
低速堵转处理方式有点区别,原装驱动捏住后不会保护,憋着一股劲,松手会继续转;
小钢炮驱动捏死后停止输出,闪灯保护。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
佩服动手能力,谢谢分享出来。

网友:
无刷维修成本高不好就这一点

网友: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网友A:
无刷电机绕线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刷电机绕线分享一下

6N4P电机,很好绕的,三相都一个方向

网友(2024-04-26):
引用 楼主:
6N4P电机,很好绕的,三相都一个方向

楼主,你太牛逼了!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
楼主是怎么用坏了???是质量缺陷吗?
这是我用下来手感最好的12v,轻巧,初档低,告诉高档也勉强够用。
如果是质量缺陷的话,我备点备件

网友:
又省了不少米,还体验了改装的乐趣

网友(2024-05-28):
卡胜和威克士都是一个模具  当年论坛也有推这把

网友:
动动脑动动手就省了不少钞票。

网友(2024-12-25):
强大,我无话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