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示宽灯能否改成台灯?

楼主(2023-05-10):
用12V电源可以点亮,只是这等怎么感觉有点辣...

本田URV的示宽灯,坛友不知道能不能做台灯,会不会有闪屏,目前没有灯光检测设备。

网友:
这……电阻集群限流?

网友A:
不合适的,因为这个灯只是提醒作用,选用的灯珠亮度高,显色小,只是够亮就行了,但是呢台灯的话需要色温尽量中间不能太高,这种白中透蓝光的非常损伤眼睛,而且频闪很厉害,不适合照明使用,更不适合作为台灯来使用的。  可以买高端的荧光台灯或者  色温不要太高的LED台灯来使用,稳定省心。

网友:
怎么有满满一板子的电阻?全是限流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合适的,因为这个灯只是提醒作用,选用的灯珠亮度高,显色小,只是够亮就行了,但是呢台灯的话需要色温尽 ...

这个倒是没频闪,压根就是电阻限流,显色不高倒是事实。有这个这个时间随便买个成本都划算

网友:
这种灯板1W功率能热死。做个指示灯可以。照明灯再等十年LED能效翻倍再说。

网友B:
曾经想把汽车的卤素大灯改台灯,原因是:

1:据说卤素灯是光谱最好的灯之一。
      “之一”的意思是,除它之外还有白炽灯,但白炽灯的效率太低,并且色温不大。
2:白炽灯停产了,只剩下山寨牌子,但汽车配件反而容易买。
3:12V直流接入,消除了220V交流可能的频闪。
4:用过普通的家用卤素灯珠,质量太差了隔三差五的坏,并且功率还不大。
      汽车前照灯适应汽车的恶劣环境,质量应该不错。

麻烦的就是这种型号只针对汽车,几乎没有台灯上合适的配件,插座、灯头、反光罩之类都需要自己去找配套。
想着直接搞个汽车的圆形成品灯罩(不要轿车那种异形的),比如黄鱼上搜索过卡车的那种圆形灯,和老式吉普车上那种装在外面的,价格没有想象的便宜。
另外TB上有一家成品,但价格贵了。

网友C:
还是直接买个合格台灯好,这个捣鼓起来也费时费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合适的,因为这个灯只是提醒作用,选用的灯珠亮度高,显色小,只是够亮就行了,但是呢台灯的话需要色温尽 ...

谢谢,谢谢!听高手这么一说,我不放弃我之前的想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直接买个合格台灯好,这个捣鼓起来也费时费钱。

谢谢,只是一时的想法,成品台灯已经有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曾经想把汽车的卤素大灯改台灯,原因是:

1:据说卤素灯是光谱最好的灯之一。

这太好办了吧,玩论坛的都有烙铁,直接焊接两根线就可以了,H7 55瓦的,或者直接去4S店捡一个废灯座就解决了。 然后灯罩的问题,这个随意找金属的灯碗买点鹅颈管都可以的。很简单的

网友:
改还不如买个好点的

网友:
灯珠显色指数低,驱动板效率低,整片的电阻都是限流的,整体光效可能比白炽灯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