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索尼SONY摄像机/微单相机 AC-UUD12充电头拆解

楼主(2023-05-10):
索尼SONY摄像机 微单相机 充电头拆机,
做工优秀,采用红宝石电解电容,sony自研的变压器

更多拆机图片查看:https://www.mydigit.cn/thread-56866-1-1.html

网友:
充电器做工不 错

网友:
虽然是骚尼的,但这空间这么小,如果发热严重的话,寿命会不会很短?

网友:
输出是5V的?

网友:
5V1.5A也是功率偏小了。
现在3A还差不多。

网友:
18元买的鬼子nec的

网友:
做工不错,就是散热性能不好

网友:
用料好,5v1a散热问题不大,2a容易过热。

网友:
做工不错,这东西假货也很多。

网友:
做工不错,用料还行,说得过去。

网友:
散热不好,做工还行!

网友:
索尼A7Rm3随机附带的充电头就是这个,直充这个相机也就没电的时候会飙到1.4A的样子,充过1格电后顶多700-800mA,不会长时间满载的,体积这么小散热是没问题的。至少比苹果1A的那个小充电头要凉快。
不过有这个相机的,大多都会拿来拍视频,拍视频是非常耗电的,通常会再去配几块电池和座充,这个充电头基本也是放在盒子里吃灰的下场。反而不少用索尼数字Walkman或者PS游戏机的人,会花个30块钱去淘一个给播放器或者手柄充电。(问就是心里作用,其实用别的充电头也可以充,可它上面有索尼的标……)

网友:
大厂代工的充电器,做工不错。

网友:
电流有点小

网友:
大厂做工正规 用料比较扎实。可靠性和耐用性都比较高。

网友:
索尼的东西质量还是毋庸置疑的。

网友:
充电头做工不错,看着很整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