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有什么软件可以把video.m4s和aideo.m4s合并成一个文件?

楼主(2023-05-10):
最近,家里老佛爷要看个电视连续剧,可是在网上转来转去发现只有B站能下载,但B站下载的视频奇葩的是画音分离成两个文件“video.m4s和aideo.m4s”

现在想问问各位大神们有什么方法能把这两个文件合并成一个mp4文件?

网友:
很多在线视频编辑网站可以搞定,不需要安装任何软件。

网友:
直接百度一下,b站解析工具,随便找个试试

楼主:
谢谢啦!一直没发现,它藏在这里!

网友:
格式工厂最简单了

网友A:
我想知道的是什么电视剧只有B站有资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的是什么电视剧只有B站有资源下

不能没有家,其他的下载站不是各种限制就是变相收费,最近这些天HDC也打不开了!所以只好在B站去下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没有家,其他的下载站不是各种限制就是变相收费,最近这些天HDC也打不开了!所以只好在B站去下载了! ...

哦,VIP解析+IDM油猴插件就解决了速度杠杠滴,刚才试着下了2集,我200M的就这速度了。

网友:
小丸工具箱

网友:
其实,B站的UWP版本的就可以直接下载并自动合并成MP4文件,只是视屏文件被加密了,只能在UWP版本内置的播放器中播放,要解密需要notepad++这个软件来处理。

网友:
flvcd的b站专辑分析工具读取分集的地址,然后添加到批量解析里面,不过一次5个,拆开来解析吧

仅限非会员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