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新设计的ESR表,可以测电池内阻

楼主(2023-05-10):
配合万用表的外挂ESR表,可测电池内阻,proteus仿真通过。测电池内阻时可降低测量频率,电池要串接ESR很小的电容。没有做出实物,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实验一下。同时发在了矿坛。只是仿真,实际电路参数可调整。R2调整恒流电流,C3、R8调整555振荡频率。Rx为待测电容。4052可用4051、5053、4066等电子开关代替。

本电路特点是开关电路用于小信号交流变直流。用运放进行峰值检波仿真,小信号时线性很差,用带宽增益比较高的AD8032也不行,更不要说NE5532和TL082了。
同时提供个简化的电路图,理论上有附加误差,通过增大驱动电阻降低误差。

网友A:
谢谢分享。
看电路原理没问题。
4052能用一个小信号MOS管或者CH443之类的开关代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
看电路原理没问题。
4052能用一个小信号MOS管或者CH443之类的开关代替吗? ...

你可以试试,栅极接NE555输出,漏极接待测电容,电路更简单。三极管确定不行,有Ib,有压降。

网友B:
如何量化测量结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何量化测量结果呢?

mv表位置用数字万用表200mv档即可,想精度高用4位半表,或者加OP07运算放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mv表位置用数字万用表200mv档即可,想精度高用4位半表,或者加OP07运算放大。 ...

测量结果与ESR之间如何对应?

网友C:
与之前的LM317+NE555版本相比,这个版本有哪些优点?

网友:
配合万用表,串接电容,有点复杂啊

网友:
有实物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结果与ESR之间如何对应?

调整恒流电流,用1欧姆电阻校准,1欧姆100毫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结果与ESR之间如何对应?

1欧姆对应100.0mv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与之前的LM317+NE555版本相比,这个版本有哪些优点?

以前的LM317+555电路,需要用到万用表的交流毫伏档,该档频率响应几百Hz到几KHz,并且小信号时线性差,也就是精度不高。电容ESR值要排除容抗的干扰,所以频率要高,老电路无法测电容ESR,只能测电池内阻,内阻小时误差也偏大。
本电路用的是万用表直流mv档,线性好。不用考虑频率特性,可测电容ESR。

楼主:
只是设计和仿真,还没有时间做实物。

网友:
电子基础不好只能看看助兴了

网友:
用电子开关实现检波(整流),有创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
看电路原理没问题。
4052能用一个小信号MOS管或者CH443之类的开关代替吗? ...

CH443耐压是不是低了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的LM317+555电路,需要用到万用表的交流毫伏档,该档频率响应几百Hz到几KHz,并且小信号时线性差,也 ...

许老师设计了一个交流恒流源,据说比555的要好些,楼主能不能设计一个对应那个恒流源的版本,这样一结合,估计各方面都比较完美了: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073205-1-1.html

网友(2024-03-18):
牛逼glass,有人做出成品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