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简单问题却困扰多年,特求教

楼主(2023-05-10):
各位大咖不知道注意到没有:在Windows操作中,打开很多窗口以后,当你完成当前窗口的任务并关闭它,希望返回上一个窗口,而实际返回的却是你关闭的应用程序的上一个窗口。举个例子:先打开一个资源管理器文件夹,其中有很多word文档,我打开其中一个进行处理,完成后关闭之,这时候返回的是文件夹的窗口,这是正常我所预期的,方便我打开下一个文件。
但是,如果之前还有打开的word文档没有关闭,那么关闭当前word文档之后,显示的就是上一个没有关闭的word文档,而不是我想要的文件夹的窗口,无形中拉低了效率,不知道大家的操作是不是这样,有没有好的办法,多谢了!

网友:
设置WORD在同一窗口内打开

网友:
怎么让Word在一个窗口中显示多个文档?

打开【word选项】的对话框
在“高级”选项的页面中找到【显示】区域,
然后取消勾选【在任务栏中显示所有窗口】选项。

网友:
不用纠结了,我的word这么多年也是这样

网友:
好像无解了,除非你关了word

网友:
你设置成独立进程窗口打开WORD应该就行了

网友:
仔细看了你的描述,确实是这样,但是这个逻辑应该无解

网友A:
作为一个用了20多年电脑的人,到尽头都不知道资源管理器是干嘛用的。

除了证明有这个东西存在,从来没有主动使用打开过这东西。

所以,楼主的问题我看了三遍,看不懂。

网友:
你只关闭的是Word中的文件,所以默认你还在Word中,那么就优先打开Word中的文件。

网友:
是你一直用小显示器而已,用大显示器和双显示器而言这都不是事。

网友B:
打开多个窗口并不是使用电脑的好习惯。

楼主:
都是高见,感谢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作为一个用了20多年电脑的人,到尽头都不知道资源管理器是干嘛用的。

除了证明有这个东西存在,从来没有主 ...

用过,好像能更快的打开文件/夹,相对于双击打开我的电脑来说...

网友:
换个4K显示器试试,多个窗口并列就关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开多个窗口并不是使用电脑的好习惯。

工作需要,有是要开十几个EXCL+好几个WORD,每次切换都挺麻烦的,特别是关了其中一个会自动跳到另一个面不是跳到文件夹

网友:
试试WPS,同一个窗口打开多个文件。可以全部关闭。

网友:
这个太细节

网友:
不是很理解,试试WPS,个人感觉还行

网友:
同意11楼看法,本人也没有习惯开太多窗口

网友:
值得探讨,点最小化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