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探究蚂蚁保护板的每串电压的检测电路,找不到原理图

楼主(2023-05-10):
蚂蚁保护板的每串电压,是通过闭合每个电池对应的2个开关,再到检测电路上的,如下图所示

那么,在这两根线上,就会出现 +   -  交替变化的电压,蚂蚁板上是怎么处理(整流)的呢?

网友A:
看看用的哪家的电压检测芯片查数据手册就知道了,用得比较多的是TI的BQ系列或者ADI的LM系列。

网友:
K1-K7,仅相邻两个同时开启,不存在正负电压吧?

【编辑】哦,有。有没有可能,干脆不整流,取绝对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用的哪家的电压检测芯片查数据手册就知道了,用得比较多的是TI的BQ系列或者ADI的LM系列。 ...

看来,你未了解这种带选择开关的蚂蚁板了。

网友B:
应该是取值再去掉符号就行了,程序处理起来简单,只要取样电路可以正负取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取值再去掉符号就行了,程序处理起来简单,只要取样电路可以正负取值 ...

它的板上,好似不是这样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