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用DEGUQMNT美耐特迷你笔电磨-打磨:日、美插头

楼主(2023-05-10):
针对朋友说DEGUQMNT美耐特没啥用,
我用DEGUQMNT美耐特迷你笔电磨--打磨:日、美插头

用起来,不太方便

准备给它做手术。
用用DEGUQMNT美耐特迷你笔电磨--打磨

开始不要太急躁,慢慢来
下刀要浅

逐步深入,并且要三浅一深(不要笑)
并且要开出三角槽(不要一刀到底。一刀是不可能到底的)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刀片和电机不发高热

看到成果了。休息一下吧!
吃完饭再战!

网友:
直接用工具把插头的地线金属柱拔掉不就好了,比你这样切割美观多了

网友A:
直接剪断就行 这样有触电风险

网友:
这是闲得手痒

网友:
直接剪断底线那个圆柱,多快好省,这个打磨纯粹是为了玩

网友:
为使用电磨而使用电磨

网友:
不用那么麻烦,直接把那根圆的拔掉就可以了,拔之前用老虎钳夹住圆头左右转动让根部线先断掉

网友B:
这这贴也太水了吧,还要吃个饭。用钢锯几下就下来了吧。

网友C:
电磨放着吃灰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剪断就行 这样有触电风险

这不是,为了距离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这贴也太水了吧,还要吃个饭。用钢锯几下就下来了吧。

这不是:要自动,不要手动!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磨放着吃灰不好吗

到手就折腾,用一下,找个感觉,过几天就吃灰。

网友:
我的直接用钳子掐掉了。

网友:
这样整完了还需要进行绝缘处理吧。

网友:
同款平常只能钻个孔,发热厉害,感觉这工具不适合打磨

网友:
一直以为这种是美插

网友:
以前直接用钳子把那个掐掉就可以了,没有这么复杂。

网友D:
我的两个麦科特已经吃灰超过3个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两个麦科特已经吃灰超过3个月了!

我也败了俩,正在吃灰中!

网友:
忍住了没买,主要是感觉个人利用率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