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小地产能省就省,不能省就假冒,头次见到号称耐用50年的pvc管道自然开裂

楼主(2023-05-10):
还是头次见到号称耐用50年的pvc管道自然开裂的,这东西怎么修?是外面用胶水修补,还是整体全套都换掉。现在担心这种pvc质量有问题。

网友:
这种PVC管可能有问题,我住的廉租房都是这样的下水道管线,水从楼上往下流水时,噪音很大,而且这种管线和水泥不能融合,所以每层楼都有渗水现象,都是从管子外壁往下渗水。

网友A:
这种开裂的木有见过,,漏水的听说的多了,,,胶水粘的容易漏,,热熔的很少漏

网友:
能换就换,这玩意都是粉。

网友:
大品牌的用几十年没问题

网友:
可能施工前被砸过有伤吧,非承压胶水补

网友B:
这条粗的是横管还是立管?横管最好换掉。立管胶水补一下就行。
方法:用砂纸磨毛,把PVC管剪成条状或者粉状,用胶水粘上去。如果是面的地方,直接贴一层,用抱箍扎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开裂的木有见过,,漏水的听说的多了,,,胶水粘的容易漏,,热熔的很少漏 ...

PVC也能热熔吗?不是PPR才行吗?

网友C:
能修就修,实在不能修了再换。换的工程还是很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条粗的是横管还是立管?横管最好换掉。立管胶水补一下就行。
方法:用砂纸磨毛,把PVC管剪成条状或者粉状 ...

立管不补都行,胶带贴一条就够

网友D:
我眼花了吗?貌似没看出来裂,只看出来漏水的样子。漏水貌似挺常见的这种管子,我恨不得整根管子涂防水胶,换了也容易坏的感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能修就修,实在不能修了再换。换的工程还是很大的。

他肯定是要弄好再装修啊。暗埋了或者吊顶了,再修就麻烦得要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肯定是要弄好再装修啊。暗埋了或者吊顶了,再修就麻烦得要死。

要装修,那肯定是全换掉。麻烦也就这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眼花了吗?貌似没看出来裂,只看出来漏水的样子。漏水貌似挺常见的这种管子,我恨不得整根管子涂防水胶, ...

开始我以为是胶水地方漏水,爬梯子上去才发现是管件裂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条粗的是横管还是立管?横管最好换掉。立管胶水补一下就行。
方法:用砂纸磨毛,把PVC管剪成条状或者粉状 ...

横的大馆子,细的是地漏,

网友E:
裂开的地方清理干净,用玻璃胶、结构胶之类的胶粘好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裂开的地方清理干净,用玻璃胶、结构胶之类的胶粘好就行了。

裂缝正好是一个台阶,如果是平面好办,pvc胶是溶剂胶,但是台阶位置,又考虑台阶,有考虑弧度,还有这批管件是不是都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裂缝正好是一个台阶,如果是平面好办,pvc胶是溶剂胶,但是台阶位置,又考虑台阶,有考虑弧度,还有这批 ...

建议换管件。相当于重做。

网友:
还需多多见识就见怪不怪了, 不想整替换 就清理漏点  用胶+填充物 覆盖。。。 不漏就行

网友:
pvc+碳酸钙,估计是碳酸钙加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