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计划性报废?艾美特风扇维修

楼主(2023-05-10):
6年风扇上电没反应,有啪一声,拆修
第一时间发现了打火点(电容和大电阻间打火)
电容漏液
电容有现成的同容量直接更换,电阻一测也是哦哦了
没有现成的29Ω1w电阻,但是我有56Ω的1/2w!!干4只上去应该也稳了。
其他原件未有异常。
上电,滴……正常,好了,算是省了一顿饭

修家电,总是各种电解容易出问题,计划性报废的一部分?

网友:
确实电解最容易出问题,因为里面有电解液,是液体,久了要么漏,要么干。

网友:
这个算不上计划性报废吧,毕竟电子元件都有寿命

网友A:
56Ω的1/2w!!干4只上去.............

看你图像是2并2串吧,那阻值,不还是56Ω?????

原机:29Ω1w电阻

网友:
干四只是什么意思,照理说两只并联就可以了吧

网友:
都是大插件版,应该可以修修。

网友:
原电阻应该是39欧,看上去是降压限流的,就用一个56欧1/2W的应该就可以.

网友:
两只并联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好奇“干四只”的意思是啥

网友B:
所以说越简单出问题的机会就小~传统按键不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说越简单出问题的机会就小~传统按键不会这样,

流行的是要有遥控。

网友:
还是启动电容坏的多,

网友:
修好了保洁一遍

网友C:
还是抽时间把扇叶和网罩清理一下吧,脏的可以了

网友:
按键坏,塑料扇叶坏,扇叶固定螺栓打滑,各种不耐用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抽时间把扇叶和网罩清理一下吧,脏的可以了

收到,懒人嘛,能动就不想搞

网友:
艾美特的风扇,现在不买了,塑料件也容易老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56Ω的1/2w!!干4只上去.............

看你图像是2并2串吧,那阻值,不还是56Ω?????

估计他也能用

网友:
建议楼主拆下面罩、扇叶清洗一下,自己看着也舒服,我自己的风扇我每年拆洗,20多年了几乎跟新的一样。

网友:
有的启动电容也容易坏,电阻2并2串谜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