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莱克W4060a 14.4V无刷电机驱动求助

楼主(2023-05-10):
二手鱼买了几个莱克14.4V的无刷吸尘器电机,型号W4060a,100W,求助怎么驱动

主控是FU6831L芯片,红、黑线是电源正负,接上14V电源无反应
貌似需要外接信号,控制Q7三极管通断,Q7发射极接地,集电极进入FU6831L的IO
需要接什么样的信号,求助怎么试呀

网友A:
是不是旁边那个没焊接的插座和几个元件补上,插座接开关控制?

网友B:
旁边有个没焊接的插座 是不是要接一个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旁边那个没焊接的插座和几个元件补上,插座接开关控制? ...

插座是我拆掉的,短接不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旁边有个没焊接的插座 是不是要接一个开关?

不是的,插座我拆掉的,插座的一引脚没有电气连接,一引脚是通往三极管的基极

网友C:
那就是要脉冲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要脉冲信号。

要接什么样的脉冲呀

网友D:
启动电流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启动电流不够?

应该不是的,接的可调电源,电流只有0.015a

网友:
用555搭一个可调频率的脉冲电路试一试

网友:
我觉得你可以参照这个试试我买的是这种 ,你可以都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