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DIY一台超级防窥电脑

楼主(2023-05-10):
先来一张图,证明没翻车。

看见图了,大家应该就知道了,这其实很简单呀。
对,做法就是很简单,比原理还简单。
首先就是把原来屏幕上表面的偏振膜撕掉,本以为是很简单的事,没想到还颇费周折。
因为只撕表面的,所以只把屏框拆掉

然后动手撕膜,没想到粘的很紧还很脆弱,一撕就破

用壁纸刀割了半天,总算清除掉了

碎成渣渣的偏振膜,还有胶

再上风油精清除残胶,之前换偏振膜的帖子都展示过了,这次就略过

翻出上次用剩下的偏振膜比划比划

看来是45°的偏振膜
这是垂直状态,颜色浅些

水平横置,这样色就失真了

所以偏振膜要多方位角度尝试看看

然后就是减下来合适大小,贴到眼镜上

这是剪完后剩下的边角料

这样的防窥效果比防窥膜要好很多!
最后友情提示一下,DIY有风险,动手需警慎!
万一把屏给弄坏了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A:
偏振片走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偏振片走起

老兄,你也太快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兄,你也太快了吧?

必须的

网友:
和想象的一样,偏振片,哈。

网友:
但天天带着眼镜也不是办法阿。

网友:
那个偏光片的胶很难清理,要用洗板水擦

网友B:
厉害!
这方法你也能想到~~

是不是。。。。。。。可以随意看YELLOW DISK了?

网友:
出售偏光膜啦,出售偏光膜啦,可以贴眼镜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
这方法你也能想到~~

想把眼睛看瞎?

网友:
这个牛啊,没那眼镜这屏就是个白板,哪天不记得了,会不会以为电脑坏了白屏开不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
这方法你也能想到~~

果然,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的!你这想法很好呀,再戴上骨传导耳机,谁也不知道你在干啥,只看见你对着白屏傻笑。

网友C:
防窥后想干什么才是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防窥后想干什么才是重点

你想干啥就干啥,别干坏事就行!

网友:
要是别人也带了一副偏振光眼镜哪

网友:
要是老板也带了一副偏振光眼镜呢

网友:
改的不 错,想看屏幕先戴眼镜

网友:
看你这屏得有一副偏振光眼镜。

网友:
这也想得到

网友:
这是很实用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