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乆量DP-6013 LED单光双模触摸台灯

楼主(2023-05-10):
楼上年轻人过年后给的最后一件电子产品了。还有几个oppo,一家,4-6A的充电头,都是好的,上次拆坏一个4A的,剩下的就不打算拆了。这个乆量的台灯是正品,塑料很硬,不像廉价台灯的塑料那么软。

正面触摸开关 尾部有直插和电池开关

侧面

双模触摸台灯参数

底盖

主板+乆量标配铅酸电池,我09年买乆量的19个灯珠得LED探照灯,都是铅酸的,都是坏在电池上。

插电要亮,充电1小时电也要亮,但是很弱,应该是电池挂了。

主板,和转换开关,往右电池供电,往左充电头直插供电,这就是双模了。^_^

白光,无极调光,拿了一颗垃圾18650,装上充到了4.4V ^_^,要换锂电池,就要加充电板就OK。

20LED灯珠白光,不闪,后来换到在论坛买的太阳能警示灯里面,警示灯亮度大增,但是自带的电池又不够用了。^_^

灯罩

全家福

END

网友A:
铅电池不错,耐用,还能配重。

网友:
这么小的铅电池也不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铅电池不错,耐用,还能配重。

你确定耐用?

网友:
先不说这个灯用料和质量怎么样,这个外观造型还是很有亮点的。

网友:
改换电池,还能再战

网友:
换锂电还能再发光

网友:
相机不错。好清晰

网友:
久量居然用的也是铅酸电池?

网友:
铅酸不要拆,正好做配重

网友:
我那款里面有铁块配重

网友:
改用市电吧,反正台灯又不常挪动

网友:
铅酸电池不好玩

网友:
能正常充放电5次,就算是耐用。

网友:
乆量——久量

网友:
乆变火的一个原因是,中国台湾省的一个媒体人,在一个节目中使用了一个动作,这个动作与“乆”十分相似,于是大家就用这个“乆”来调侃他。

网友:
显色有点低

网友:
久量的LED灯可以改成锂电池的,效果比较好

网友:
测试下截止电压,4.2v以下可以改锂电池。

网友:
久量台灯做工不错以前电池大都铅酸的有空间加个锂电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