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量产29F64B2AMCMG2

楼主(2023-05-10):
朗科N600S 256GB 固态

量产工具没找到 29F64B2AMCMG2 这个颗粒  话说64G 3块能到256 ?

网友A:
Intel 3dMLC颗粒,找2258xt b0bk的工具开,MLC模式开180G ,240G是TLC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tel 3dMLC颗粒,找2258xt b0bk的工具开,MLC模式开180G ,240G是TLC模式

选第一个开出来只有119GB ,这个是256GB 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选第一个开出来只有119GB ,这个是256GB 的啊

选第二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选第一个开出来只有119GB ,这个是256GB 的啊

第一个是MLC模式,手动设置容量可以开到160G,第二个才是TLC模式,可以开到240G

网友B:
楼主看清一点吧,选项里面256Git等效于32GB,这个片子有2个CE也就是64GB,选这个对应L06B模式下MLC,三贴按道理能开出180GB左右,下面的384GBit换算一下就是48GB,那按道理一个颗粒96GB,对应TLC模式,三贴大概能240G左右,楼主再试试吧

楼主:
好嘞,选第二个容量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是MLC模式,手动设置容量可以开到160G,第二个才是TLC模式,可以开到240G ...

好嘞,感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看清一点吧,选项里面256Git等效于32GB,这个片子有2个CE也就是64GB,选这个对应L06B模式下MLC,三贴按 ...

嗯,感谢解答,已经成功了

网友C(2024-05-30):
楼主你好,能否分享一下你的固件啊,我也是刷了之后容量只有一半,我120G的固态,刷完后容量只有56G的样子

网友(2024-08-01):
楼主我也是这个固态硬盘找了好久没找到量产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能否分享一下你的固件啊,我也是刷了之后容量只有一半,我120G的固态,刷完后容量只有56G的样子 ...

我找到我朋友问过了,开一半是MLC不容易掉盘,不然到时候开成TLC容易掉盘

网友D:
掉盘 还好把   XT 开MLC也掉速  还不如开240 多点空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掉盘 还好把   XT 开MLC也掉速  还不如开240 多点空间

主要开多了三天两头出问题,头疼

网友(2024-09-30):
楼主不明白问大家,11、12楼问楼主,楼主不吱声了没意思。

网友(2025-10-26):
最不好找就是量产工具,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