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太阳能路灯

楼主(2023-05-10):
拆开电池坏了,控制器坏了。不值得修了。

网友:
灯板灯珠没变暗,留着继续用。小控制器只是路径管理,大的有最大功率跟踪。

网友:
板子都没看见

网友:
控制器拆开看看就好了。

网友:
这些户外灯基本是电路全部打胶防水。
我试过完全搞不动胶水。

网友:
控制器不应该坏啊,这种室外用的东西防水很强的,确定不是你没会弄? 感觉电池也没那么容易坏,电池照片能发上来看看吗?

网友:
坏的这么彻底

网友:
按说路灯的防水和密封做的都是很好的。

网友:
路灯竟然不防水,接线那边也没卡胶圈。

网友:
我有一个全是胶,基本要破坏性拆解才行。还有一个是卡扣的,胶不多,费点心思还能撬开玻璃的

网友:
看来太阳能路灯里面很简单啊

网友:
灯板还可以利用

网友:
控制盒全是密封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