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台式机主板付费维修,求助高人

楼主(2023-05-10):
一台示波器里的主板,大部分时间不能开机,按下开机键后,只有开机键亮灯,屏幕没有显示。

偶尔可以开机,进入系统后示波器工作正常。

不能开机时测量主板上24针的ATX各组电压看起来都正常。
此时CPU风扇是转的,
目前判定大概是电脑主板坏了,拿到华强北找人修,大部分只修笔记本主板。
毕竟台式机主板坏了很容易代替,笔记本的主板不好代换,只能修。

还有二手的台式机主板几十元就可以买到,确实维修台式机主板没什么利润,这个可以理解。
好不容易找了几个师傅愿意修台式机的,花了一点时间替换了内存和主板都没用。
检查了一些信号都说搞不定,说可能是桥或者BIOS问题。维修师傅检测了说CPU和内存供电都有,复位信号都正常,
用DEBUG卡也没用。

这个不是常见的主板,我没有找到生产厂家,是安捷伦示波器里的。
师傅说没有BIOS也不能刷,也没有随意换桥。
和论坛里高手liebedemi 沟通了,他说也怀疑是BIOS问题。

不知道是否还有人有兴趣修这个主板价格几百元的都可以接受。

网友A:
付费请liebedemi 帮你修不就行了

网友B:
这是工控主板,量少,资料也少,是不好修。优先找替代主板吧。确实不好找,私信我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付费请liebedemi 帮你修不就行了

微信找过他了,他怀疑BIOS问题,找不到程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工控主板,量少,资料也少,是不好修。优先找替代主板吧。确实不好找,私信我试试吧。 ...

好的,有需要我联系你,希望最好是能修好。
找替代的主板也麻烦,这个显示屏接口是特殊的。
不是那种PCI插槽的。

替代主板可能因为驱动不一样,进系统可能都有问题

网友C:
楼主你找二百的高人,还是二千的高人?

我是二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找二百的高人,还是二千的高人?

我是二十的

500元可以修好吗,修不好我也承担往返运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找二百的高人,还是二千的高人?

我是二十的

昨天去华强电子世界,一个维修师傅开价200元
他折腾了几分钟没搞好,带我去了另一个师傅
这个师傅花了二三十分钟也没有搞定。

总之,华强电子世界1,2,3号楼基本都走了一遍。
经过3个师傅研究了,都没修好

网友D:
板子都拆了不发个完整拆机贴?看着也没啥特殊的 找个通用版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去华强电子世界,一个维修师傅开价200元
他折腾了几分钟没搞好,带我去了另一个师傅
这个师傅花了二 ...

论坛里高人多,慢慢找,有愿意修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微信找过他了,他怀疑BIOS问题,找不到程序呢

要是BIOS损坏就不会说偶尔能开机吧,应该是直接就不能开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去华强电子世界,一个维修师傅开价200元
他折腾了几分钟没搞好,带我去了另一个师傅
这个师傅花了二 ...

你在深圳怎么不直接找迅维?找月饼呀,他搞这个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是BIOS损坏就不会说偶尔能开机吧,应该是直接就不能开机

我不懂主板维修
这是维修师傅说的

说可能南桥,北桥,或者BIOS
这个主板比较老,所以有北桥也有可能
毕竟示波器不需要配置高的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板子都拆了不发个完整拆机贴?看着也没啥特殊的 找个通用版试试

显示屏是特别的接头,见完整主板右上角那个黑色长条插座。

用普通主板代换,怕搞出新的问题

网友:
这示波器主板和台式机主板看起来没啥区别啊

网友:
我个人认为,你出的价可能有点低。
这种主板维修很费时间的,一般的师傅,如果半小时搞不定,就直接放弃了。
不划算呀,浪费那么多时间,还不如搞几个熟悉的通用主板。

网友:
这个出价有点低,像这类不常见的板子修理起来比较费时。主要是要花时间按照时序找到对应的测试点。没图纸和点位的板就真的靠经验去修。

网友:
先看看能不能搞到bios,不行到时候就发过来我看看